[家电] 电源线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楼主(2020-03-15):
一根125v 15a的电源线,实际功率是1875W。那么用在国内220v的电压下那?

我发现这根125v 15a的电源线比I SHENG等250v 10a的要粗不少,为什么实际换算下的功率小那么多?

有两种说法:125V/15A的电源线工作在125V时的最大承载功率是1875瓦,220v下能达到3000w以上。因为12v的绝缘材质什么的比220v的要好。。

125V/15A的电源线工作在125V时的最大承载功率就是1875瓦,超了根本不行。

楼主:
电源线的承载能力究竟电流和电压那个对其影响大呀?

网友:
电线的带载能力看线径粗细,带载时会产生热量安不安全取决于绝缘层,绝缘层也跟电压有关系,低压线不能用于高压。你这个看线径或者实际使用时看发不发热,手感觉明显发热就不要用了,温度可以参考烧水壶,或者热水器

网友:
一般是看线径,也看用途,比如说电动工具1平方大概1600w,但家电可以2000w没问题。
还要考虑发热量,和绝缘皮。所以欧标线和日标线和美标线都不通用。因为标准不同。

网友A:
所为电源线的功率,其实是指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发热允许的情况下,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标称电压,一般是指绝缘层的耐压。125V15A的电源线,安全载流量是15A,如果耐压没问题的话(一般情况是没问题的),如果用在220V的电路中,用电器的功率3000W应该没问题的。普通的工频电路中,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一个重要参数,而耐压,一般120V~220V区别不大。

网友:
咦,Kawasaki不是川崎么

网友:
个人使用已发热温度做参考

网友:
随便用,日本的东西余量很大,我有个日本的插排,标注最大7安,但是实测3千瓦一点问题都没,铜排比国内的厚多了,大概4平方的多股线,用了10几年,一点松动感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为电源线的功率,其实是指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发热允许的情况下,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标称电压,一般 ...

谢谢,看了大家的回帖我糊涂了,我还有一些250V  2.5a的电源线,似乎都是0.75的。。和那些125v 6A的粗细几乎差不多。那么这种线材是不是电流就必须限制在2.5A内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大家的回帖我糊涂了,我还有一些250V  2.5a的电源线,似乎都是0.75的。。和那些125v 6A的粗细 ...

0.75平方毫米的铜线一般标注10A,可能你那线是别的材质的吧?
对于一般电线来说,额定电压都不是问题,承载功率主要看额定电流,还有就是长度,现在的电器很多是0.8m的所以功率可以比较大,如果几米或更长承载功率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