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WDR6500千兆版路由器拆解,主控有必要加散热片吗?

楼主(2020-03-15):
之前电信送的,不过有一堆翻车讯的路由器排队等着宠幸,所以一直没用上这个。昨天拆了所有路由器和交换机准备装散热片,就又把这货翻出来了。

正面,5根天线,很唬人

就一个指示灯,真节省

背面

菊花位,5个千兆wan/lan口

内部全貌,主控+内存+5G专用芯片+千兆专用交换芯片的组合。
其中下部带散热片的是千兆交换芯片,已经确认交换芯片是螃蟹的RTL8367S,话说交换芯片比主控更热吗?
内存是华邦的w9751g6kb-25,貌似是64M的DDR2,坛友们一般看不上,不过对于TP算难得的良心了

PCB背面一些细小的阻容元件,没芯片

主控芯片 QCA9563。边上8脚的是25Q64存储芯片,8M的,对TP来说已经算很良心了

5G芯片 QCA9886

最后请教下老鸟们,这货的主控有必要加散热片吗?
千兆有线的路由器如果主控和交换机芯片分开的,哪个会更热?因为这货是交换芯片加散热了主控没加,但是看坛友们的AC9是主控加了交换芯片没加,我被搞糊涂了

网友:
如果有散热片,加了更好,散热片效果更好。

网友:
都加上好一些,它俩都热  ,连上网试一下呗,无线用量大也会热的。

网友:
都加吧,没有必要多想。

网友A:
qca的常见芯片一点都不热,工作温度比体温高不多少,没必要加散热,还可能干扰信号。
不过楼主这个看着像螃蟹的交换机,可能比较热。
空焊的电容可以补一补。
虽然8+64,不过螃蟹交换机的原因,刷不了openwrt。

网友B:
TP用8/64???

这不科学啊

网友:
现在tp的不碰,这个明显是螃蟹的交换芯片,发热大,其他芯片有现成的散热片就加上,没坏处,电容可以补上,tp的电容容易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P用8/64???

这不科学啊

还有更节约的,直接7628内置内存,闪存1m还是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用8/64???

这不科学啊

是不是觉得从来没给过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a的常见芯片一点都不热,工作温度比体温高不多少,没必要加散热,还可能干扰信号。
不过楼主这个看着像螃 ...

QCA能和螃蟹一起用?不会打架?

网友D:
TP 竟然用的高通芯片,
而且这路由竟然还是电信送的?

TP 和 运营商 同时大方起来,
真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QCA能和螃蟹一起用?不会打架?

芯片有一个专门接口可以扩的,叫什么名忘了。
都是通用接口不会打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TP 竟然用的高通芯片,
而且这路由竟然还是电信送的?

仔细看这个是1.0版本。下个版本什么样就不一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节约的,直接7628内置内存,闪存1m还是2m

你说的那是7628KN,集成8M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觉得从来没给过这么多?

必需的啊,从来没有这么良心过...

网友:
看着还行,加个散热总是有必要的。
要加散热器的有
CPU ,无线芯片(2.4G 5G有就加)
内存有闲置的就加
网变没必要。

网友E:
同款,使用一年左右,铝板与主板中间的硅脂干涸。间歇性断网。拆机/清洗/更换硅脂,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使用一年左右,铝板与主板中间的硅脂干涸。间歇性断网。拆机/清洗/更换硅脂,恢复正常。 ...

这货有那么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有那么热吗?

路由器常年开机,放在电视柜上。与光猫距离20cm左右,没有其他热源,肯定是路由器自身发热。拆机后,硅脂明显干涸。疑似是硅脂热传导不良,或者pcb基板热传导较差。

网友:
路由器我放在电脑主机上,只要开电脑就能通过电脑主扤内的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