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怎么检查过主板有没有被修过

楼主(2020-03-15):
请教一下怎么检查过主板有没有被修过。是闻味道,还是看哪里有没有变色?还是怎么看?

网友:
手工焊点是很明显的,与工厂机器焊点有区别。

网友:
雾里看花,水中捞月,  那就要看你的眼力了?

网友A:
看焊点,多数维修过是换过电容,主板反面电容脚的焊点。焊得再好还是处原厂有区别的,不过一般人换过电容很容易看出来的。看电容的品牌,一般换上的电容与其他好的电容还是不同品牌,换上 的电容它的外皮和颜色还是与其他没换过的电容也不同的。再就是看芯片的脚,如果焊过或换过的话,芯片旁边有助焊济残留的印记的,好的地方都是反光一致的,唉,字难打,你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一个底级的问题,总之修过的话你用点心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网友:
高手看得出芯片有没有吹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焊点,多数维修过是换过电容,主板反面电容脚的焊点。焊得再好还是处原厂有区别的,不过一般人换过电容很 ...

也不一定的,要是都是贴片电容的就不好看了,如果是用风枪换不用烙铁换也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说人家要是故意不想让你看出来是有办法的,无意的话还是能检查出来,无非就是焊点或者零件型号之类的。

网友:
焊点是最考焊接功力的地方,很少有人能达到机器焊接的水平。。。。。。。

网友:
我修过的主板可以做到无痕,用的是洗板水和95%酒精清洗,再加上高超的焊接技术,看不出来修过

网友:
人焊的,一般比机器焊的点子大

网友:
眼睛仔细一看就能看出,这种问题如问黑人白人怎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