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固态硬盘拆的05485能有什么主控支持

楼主(2020-03-15):
单片128g,Id看图,问各路大神有可玩的主控支持么

网友A:
这片子应该有锁,不好搞

网友:
有锁的,上安国试试吧。

网友B:
你算是问着我了,8die的7THL,这个用3281的黑片工具能开:lol:3271也行,就是速度更慢

网友:
带锁的片子,上6989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是问着我了,8die的7THL,这个用3281的黑片工具能开3271也行,就是速度更慢 ...

速度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片子应该有锁,不好搞

我上2258xt,flash db有个id一样,但是按自动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是问着我了,8die的7THL,这个用3281的黑片工具能开3271也行,就是速度更慢 ...

这个只有1die

网友C:
2258XT  MPTool R0613C可开

网友D(2020-04-20):
引用 网友C:
2258XT  MPTool R0613C可开

谢谢老哥一样的颗粒开成功了

网友:
开出来,速度怎么样?

网友E(2020-05-29):
引用 网友C:
2258XT  MPTool R0613C可开

多谢 刚好遇到一个开好了

网友(2020-10-04):
开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 刚好遇到一个开好了

开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58XT  MPTool R0613C可开

你开成功了??TranADJ fail (27)/(0C.01)   ADJ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哥一样的颗粒开成功了

传授一下经验,我ADJ错误。

网友F:
是不是0开头的都是带锁的,1开头的都不带锁?

网友(2021-08-23):
我有一颗05485 1ce的上3268开不出来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0开头的都是带锁的,1开头的都不带锁?

不绝对,但是大部分是这样的,1开头也有带锁片,0开头也有无锁

网友:
用并CE 的转接板,小黄鱼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