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咸鱼翻车,拆一个刷机的“4K”山狗

楼主(2020-03-15):
咸鱼上买了一个“4K的运动摄像机”结果不幸翻车。听说过手机刷机以低充高,见识过U盘扩容以小充大,这次有幸见识了刷机扩容的山狗。
菜单里设置4K拍摄,实际得到的是1080p的,如果设置成全高清,那么视频实际分辨率是720的
找到卖家,卖家说他卖的是4K标志的山狗,不然怎么会70多还包邮。这点玩意不值得折腾,拆机吧。
结果一拆发现问题更多
拆机视频:拆刷机的山狗

外观,结构和我正在用的4K山狗 SJ9000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镜头没有镀膜,看不出其他区别

去掉前面板,拆掉螺丝很容易就能拆出主体。主板背面是主控芯片,液晶屏接口和存储卡插槽

主控芯片GPCV4227A-QLM31网上找不到资料,查后半截看应该是一块运动相机专用芯片。主板的日期倒是很新

主板正面是喇叭,wifi芯片,镜头

这是镜头排线编号,同样没能查到这是个什么感光器件

镜头座竟然没有上螺丝

液晶屏的清晰度和亮度倒还可以

热风枪吹松镜头的胶,感光器件小的可怜,这个尺寸比我上次在论坛撸的那个运动相机的芯片还要小很多啊

麦克风还少装了一个

全家福

用这个相机直接传输文件,速度很稳定,只有2.4MB左右

以摄像头模式连接到电脑,并启动win10自带的相机功能时,这货彻底暴露了,竟然只有720p,连1080都是插值来的

好吧,也不是不能用,差评伺候,留着当监控玩吧。
这个还没有我的行车记录仪清晰呢

网友:
不是安霸,联咏,海思这样的大厂芯片就不要指望有什么好效果

网友:
安慰楼主,谢谢曝光,看来水很深啊

网友:
没事慢慢来,淘垃圾很正常的说。

网友:
凌通的方案
这款估计是专为插值准备的型号

楼主:
估计淘宝上那些全新100元左右的4k也都是这玩意

网友:
翻车很正常,捡漏只能去回收站转转。不过最近回收站老板有上家支持,很多东西都掏不到了。之前掏辆自行车35块给娃耍。生锈的地方打磨上海蓝色,那么炫啊。

网友A:
楼主给我们趟了一趟路。之前也想从闲鱼上入手,看来现在除了狗跑,别的还真的不敢入手

网友:
我以前因为第一部凌阳H9运动相机,感光片被改的变焦镜头磕裂,于是在大柳树市场里100元买了个能用的,结果拆开发现是全志V3方案,音频采样率只有8KHz不如凌阳,打算把感光片置换到凌阳H9运动相机上,结果开机失败死机,只好换回。

网友:
楼主说的是山山狗,山狗一般来说是指SJCAM,没有SJ9000这型号
山狗SJCAM是仿制狗趴gopro,山狗虽然比狗趴差点,但做工精细、性能不错,算是国产精品,应该是国产运动相机第一品牌,用的索尼传感器,联咏芯片,性价比很高(相对gopro和山山狗),业余运动完全够用,甚至专业摄像也可以
其他厂再山寨山狗,就是山山狗,价格更便宜,一般不会用一线零配件,质量性能就不好说了
我买过SJCAM  SJ4000(最高5000,没有9000,新的有SJ 6 SJ7 SJ8,也好几年了)当行车记录仪用,专业的运动相机确实比一般的行车记录仪效果好,但电池耐不了太久高温,用了2年鼓包了,后来又买了SJ7 star,但发热太严重,没敢用车上了。

网友:
SV6030P: Type: 2.4GHz, 1T1R: Memory: Embedded SRAM: Wifi Standard: 802.11 b/g/n: Host Interface: SDIO 2.0: Application: Sport-Camera,

话说,几十块钱能买到一个720p摄像头,含显示屏,外壳,电池,存储卡,wifi也不算太坑了

网友B:
我在咸鱼100收了个山山狗,主控联咏9660传感器不知道型号,不过拍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咸鱼100收了个山山狗,主控联咏9660传感器不知道型号,不过拍摄效果不错 ...

主控用联咏就不会太差,自己换个好一点的镜头很不错的

网友:
闲鱼确实容易翻车  现在是次品仿冒品重灾区  。还不如拼夕夕靠谱

网友:
你买到的是山寨的山狗

网友(2020-06-03):
拆过不少执法仪了 都是安霸方案 建议买安霸吧
如果是 海思 ,联咏, 支持h265 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我们趟了一趟路。之前也想从闲鱼上入手,看来现在除了狗跑,别的还真的不敢入手 ...

狗跑是啥?

网友A:
GoPro    字数补丁一二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Pro    字数补丁一二三

哈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