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帮我哥的奇瑞艾瑞泽5加装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

楼主(2020-03-15):
我哥前年在江苏国五升国六的档口,5万裸车价购买了手动奇瑞艾瑞泽5。4S店送的行车记录仪质量太差,一直在考虑买个行车记录仪。看了艾瑞泽5论坛就推荐我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
我倒是看着不错,早早的把自己的车加装好了。我哥和我一起购买后一直没把它装上车,今天周日帮他装上。机器各部件拆解的帖子多了,我自己都拆过这里就不放了。

【后摄像头拆出加支架(台式电脑挡板)】
原后设摄像头安装在后玻璃窗的内部,但车贴了黑黑的膜。还是改到拍照灯位置,拆出摄像头。

还是用台式电脑的挡板来制作支架

接头拆除塑料外壳,减小打眼尺寸

铁片支架固定在原摄像头位置的塑料盖板上,盖板是我哥拆的,没注意有方向性给前后弄反了,幸好硬安上也很平整。注意电缆位置的凸起卡笋上朝前的

铁片上下夹紧

还没用胶就很稳当了,还需在接缝位置打防水胶。今天没带,后补。

特意上方留了点,可以上下调节角度。

把后备箱下的装饰垫拆开

摄像头安装在2个拍照灯中间的摄像头原装位

艾瑞泽5后备箱有应急打开拉索

卡入摄像头效果

位置还行,再高一些就更好了。

仰角可调,挡板铁片的厚度行车时图像不会晃动。

用汽车专用的绒布胶带固定摄像头电缆

直接沿的原后备箱线束的走向,直接捆旁边。

转角的部位都要裹胶带

【前摄像头拆出加支架(电脑电源铁壳)】
我哥这批的艾瑞泽5后视镜底座的铁片和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的是一致的,直接上就行。但前摄像头贴着玻璃安装,角度不合适还是自制个支架好用。

拆出摄像头

尺寸还挺复杂的,幸好我早就做好模板的。

画好图纸,激光切割的纸样。电子稿在单位电脑,还没复工拿不到。

纸样早给了我哥,今天完工拿到后给大家想要的给个详细的数据。

用电源的铁壳制作

注意安全:铁片一定用钳子夹持别打手了。先用宝塔钻开孔,内拐角也打合适的圆孔。航空剪刀裁剪

用3M双面胶固定

没带,先用橡皮筋固定

卡入镜座,螺丝拧上就能可靠固定

紧紧贴于玻璃,角度可调。

近景

【连线测试效果】
ACC的取电不是插头

需要剪下接主机端的ACC取电线头换上

艾瑞泽5的室内取电位置,我也是按别人贴子中插的。很好认:黄色线(BAT+)接绿色(30A)保险片位置,红色线(ACC)接蓝色(15A)保险片位置。测试正常就没管是什么功能的保险片了。

把线都接上,各接头都是唯一的,不会接错。

调一下摄像头角度,后视

前视

【棚顶内排线入后备箱】
功能测试没问题就开始排线,拉开前门胶条,把电源线沿A柱向上。

A柱装饰盖下有固定螺丝

拉开A柱装饰盖

有卡位,电线正好卡入。

前摄与后视镜的线缆用绒布胶带包裹后塞入顶棚,向A柱走。

与电源线汇合

3根线缆包裹好后,准备往B柱走。

省的线松,把安装好的部分赶紧恢复。

B柱装饰盖下也有固定螺丝,拧下后有更大的空间能入线束穿过。

后门胶条扒开,线束往C柱走

座位旁的侧靠板下方有比较大的间隙能让线束走入后备箱

这个位置多包裹了几层绒布胶带,用扎带固定。平行走线防止线束磨破。

主机上用6方的单股铜线制作把手

用扎带吊起主机,方便散热。靠着内衬,也不会有异响。

接上所有线束接头

找各10mm的螺母,把接地线固定在车壳上。

第2回弄,这次快多了。下午花了近3小时完工。

网友:
不错啊,不敢感觉可有可无的功能

网友:
哇,工程量不小啊!

网友:
这个是一代把。前后走线太麻烦了。装个前置的就行了。

网友:
非常棒,很详细的帖子,正需要。谢谢了。

网友:
一代便宜,不过据说2代清晰度高一些?

网友A:
一代问题很多,用用你就知道了,还有就是前摄像支架可以买一个通用的后摄像支架用双面胶粘。后摄像塑料支架可以拆掉,线的那两螺丝可以拆线的位置可以调。线可以拔掉的。

网友:
我弟也是艾5白色,开得怎么样?不是我的没有折腾他的车,我自己的破3折腾了一代上去,挺稳定的,没发现什么问题,够用

网友B:
这么麻烦,整个3d打印建个模,姿势妥妥的,这手工算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代问题很多,用用你就知道了,还有就是前摄像支架可以买一个通用的后摄像支架用双面胶粘。后摄像塑料支架 ...

马上在鱼网找了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整个3d打印建个模,姿势妥妥的,这手工算什么事

我也想这样,可惜没这设备,也没这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整个3d打印建个模,姿势妥妥的,这手工算什么事

没这技术,建模只是小学生水平。

网友:
谢谢分享,好教程,祝精华

网友:
建议后摄像头支架短一些,别弄个故意遮挡号牌

网友:
我一直想上个2代的 ,就是没有实际看别了效果,一直没搞

网友:
我是把后摄贴在后挡上的,优点是比较好看一些,缺点是后挡有水或者灰尘,画面就受影响了。

网友:
我的艾七也装的这个,挺好用的。主机固定在后备箱里边的上铁皮,线束也都包的车用绒布胶布。前后摄像头都没拆,用的原来的,前后摄像头都是贴着玻璃粘的,角度刚刚好。我的17款艾七后视镜座也是和这个流媒体的一样,无损安装,挺不错的。

网友:
感觉后摄有遮挡号牌的风险!

网友(2020-04-20):
前摄像头的安装没必要切这么好.

网友(2020-07-14):
后备箱搭铁的位置和我的一样。不过我装得好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