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华为ec2106 v1机顶盒刷机问题

楼主(2020-03-15):
这个机顶盒坛子里面有人拆机了,就不发图片了。想刷机,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刷,主要是没有固件,本身是linux系统。用ttl链接上看了一下,没有提示符,不能输入命令,很郁闷。但是,从信息里面看到了这么些内容:

CHIP_TYPE: Hi3716M(0x0)_v300
是不是意味着,cpu是hi3716m的?但是cpu上面并没有m。如果是3716M的cpu,另一个工具Hitool是支持的,为什么没有人用这个刷呢?

网友A:
没有不能刷机的,就看发现办法没有。就好像LG手机多新都有人root,芯片都焊下来了还有什么不可以root的。这个机顶盒我认为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能刷机的,就看发现办法没有。就好像LG手机多新都有人root,芯片都焊下来了还有什么不可以root的。这 ...

我用G6 V版,有没有办法ROOT???

网友B:
网上找到了零星的老固件。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安卓3.0-4.0.
这玩意儿不适合安卓。配置摆着呢。
但是可以用华为的那些调试工具,机顶盒远程配置工具啥的进行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到了零星的老固件。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安卓3.0-4.0.
这玩意儿不适合安卓。配置摆着呢。
但是可以用 ...

机顶盒安卓4的挺多的,这个和手机还是不一样的,不需要那么高的配置,就看个电视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顶盒安卓4的挺多的,这个和手机还是不一样的,不需要那么高的配置,就看个电视而已。 ...

注意是4.0版本。常见直播软件很多都不能在4.0下运行。至少4.2
问题又来了 即使能运行 内存也吃不消
所以不如买个正经二手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4.0版本。常见直播软件很多都不能在4.0下运行。至少4.2
问题又来了 即使能运行 内存也吃不消
所以 ...

我这不是买的,是从单位废品堆里捡的,就是想刷着玩,哪怕是刷个linux系统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是买的,是从单位废品堆里捡的,就是想刷着玩,哪怕是刷个linux系统也可以! ...

这个刷机包不好找。任务艰巨。
网上的连接大都失效了

网友C:
我倒是有2.0,3.0,4.0的,不过没有注册机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2.0,3.0,4.0的,不过没有注册机注册

这个刷完后事安卓的,能进rec吗?或者还能刷回来吗?

网友:
我就刷了3.0的,然后就没有弄了,现在我有几个安卓的机顶盒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直吃灰,之前网上查了下,没找到办法刷机

网友(2021-12-23):
楼主有进展吗,我也有几个 hi3716 的海信盒子,两个 usb 口,想刷个 Linux,看到 GitHub 有内核代码,但板子上没找到 ttl。

网友:
一起来折腾

网友:
ttl连哪几个针

网友D:
别折腾了,这性能不够的,网上有OTTBOX可以刷,但是没有注册机,原作者一直到倒闭,都没有把注册机放出来,几乎无解了

网友(2022-02-08):
这盒子我也有,别折腾了。等着充数给运营商吧

网友:
觉得可以参照EC2108V3来折腾。不过,鉴于CPU、内存和运行内存太小,基本上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这性能不够的,网上有OTTBOX可以刷,但是没有注册机,原作者一直到倒闭,都没有把注册机放出来, ...

QQ加这个人注册:2991466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