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美光雷克沙黑色S37 64G,大S颗粒

楼主(2020-03-15):
美光雷克沙黑色S37 什么做工材料 请给意见

楼主:
评价里面找的图片

网友:
颗粒还行,AL做U盘还是靠谱的。但是主控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早就知道是大S的闪存了,懒得拆,反正这个价格,能用就行了

网友:
我买2个也是做启动盘的,但是做完启动盘后速度不快啊。

网友:
大s,al的颗粒,我有个工作用的雷克沙s73用的也是这个,而且经常通电使用,不过多数是读。一年后发现有三个大型压缩包(10g以上)损坏无法解压,幸亏有备份。总结,即使是mlc,这种黑片实际上也不稳定,不要存储重要信息,实在要这么干,最好半年把资料复制出来,重新低格扫描一次,再拷贝回去,血的教训,不是正片,真的不行

楼主:
这个就是主控资料,淘宝加论坛找出来的,黑色与紫色的有区别,紫色卖完了

楼主:
镁光大S片不是正片,正片好像卖完了

网友:
之前买的雷克沙s75是镁光正片

网友:
在哪里买的,价格多少,PM个地址

网友:
大S AL芯片说得过去了,不过这个外壳接受不了

网友:
外壳不行,肯本不能长期用,3267AE启动盘挺好,这个外壳我没法用

网友:
买了个黑的,装完wepe,再拷文件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