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终于下决心DIY了一个电子负载

楼主(2020-03-16):
     疫情原因,在家时间多了,突然想做一个电子负载,以后测试就方便多了。这个想法由来已久,一直没付诸实践,这次终于圆了心愿。
     过程没有太详细记录,各种对比和测量,尽量使用手头现有材料来做,没有另购零件,而且想做全插件的不想用贴片零件,结构受限于手头有的外壳,从PCB到外壳部分加工及组装调试断续干了4 天。
     电路没什么特别,搜一下LM324电子负载一大把了,只是我只用了三路并联,最后一路做了温控电路控制散热风扇。
     各位看官看完别忘了打赏一下,太穷了。

1. 线路雕刻中,想着线路打孔和切边一起做完,就没有选择热转印法

2. 钻孔中

3. 切边中

4. PCB成品。很久没做板了,手有些生,弄了比较长一段时间,还废了一把平底刀,第一次开机时没做好PCB调平整,也废了一块板

作案刀具及废了的一把平底刀,心痛3秒钟

废了的一小块板,右下角部分

5.  本来没想过做丝印的,但突然心血来潮就印了,还是不错的

6.  焊好的板

7.  组装调试。用了CPU风扇及散热片给功率管散热,实际效果确实不错,好用,手上还有两个,看看那里还能用上,供电拆了个没用的12V开关牛

8.  装好成品。看着还可以吧,绿色按钮是原来就有的,还没想到用作什么功能,刚想到用来做启动/停止负载工作。别问我为什么两个负载端子都是红色,因为我找不到有黑色的,只有两个红色的,不管了,先上吧。总体来说对付一般测试使用完全足够,灯泡和乱七八糟残缺不全的电阻可以扔一边了

全文完

网友A:
做的漂亮,楼主丝印也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很漂亮,木分了,只能点个赞帮顶

网友:
手艺好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楼主丝印也是自己做的吗?

就是用热转印做的

网友B:
不错雕刻机求赠送~

网友:
很漂亮啊,我的雕刻机都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Q大真能挑    排队要铣刀

板子做得漂亮

网友C:
3个MOS并联吗?不知道能到多少瓦
容易自激吗?
测量充电器类纹波比较大电源不知道会不会自激

网友:
这个pcb真的绝了,牛逼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有朋友想看我用的电路,就附上给大家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雕刻机求赠送~

只是一个玩具机,上不了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MOS并联吗?不知道能到多少瓦
容易自激吗?
测量充电器类纹波比较大电源不知道会不会自激 ...

3路并联,我目标是做100W左右就够了,实际我现在能提供最大测试功率是100W,手摸散热器感觉比较热,没烫手,感觉还可以。只要能做好通风散热应该还能再大些,当然有条件加大散热更好。目前测试过几种不同电源,没发现自激,这个电路很多大神都做过。

网友:
看第一图就知道是大作开始了,果然雕刻机都用上了,做工精细,电路图还分享真是个牛人佩服啊很厉害,但是有个建议:如果你表头更换成多功能的就更棒了,还有多增加几个不同类型的测试输入头,方便接驳更多测量设备

网友:
做工很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