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看来长期不动车还真的要给电瓶补下电了。

楼主(2020-03-16):
折腾了6小时给自己的100安时铁锂电池充电,用计量插座得到的充电消耗是1.39度电,这个数据有点吓人了。
按13伏算,100安时也就1.3度电左右,算上开关电源的效率85%,充电效率85%,总效率72%,那么实际充进去的电量就是1度,除以13伏大约是77安时左右,换句话说也就是这几个月疫情期间不动车实际消耗了80安时的电量。我记得最后一次动车的时候是年初六,电池是12月1日装车的(满电)期间还有几次小短途和原地打车充电10分钟。

早几天实测电压只有11.92伏,有点吓人感觉快空了,打火运行了10来分钟,(我的车有独立的启动电池不用铁锂启动)后电压上升到13.5伏左右。还是有点不踏实所以今天才有拆下充电的想法,还好拆下来了。

整车的静态电流我测过,正常。唯一多加的负载也就是行车记录仪而已。理论算了一下按说2个月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好像两个月不到放电也是比较狠了。

小声说一句,能启动是一回事,电瓶是否亏电是另一回事。那种说停车一月一把着的人,其实电瓶已经亏电了。

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网友A:
根据电瓶新旧和汽车静态电流情况,一般一周启动10分钟,最多半个月也要启动一下,否则对于电瓶不好。

网友:
我两周充一次电,2A充电器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B:
大众高尔夫,最长停过6个月,然后还是一把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众高尔夫,最长停过6个月,然后还是一把着

如果是真的你的电瓶太好了,但是基本很难。
按汽车铅酸蓄电池国家准,每天允许自放电率不超过0.5%,1个月就是15%,6个月电瓶电量基本都自放电完了。
就算你的电瓶自放电指标很好,只有国标允许值得一半,六个月后也只有1半多的电量。
更何况现在一般车子还有静态电流10~30mA,就算只有10MmA,一个月30天折合720小时也要放电7.2Ah,6个月放电43.2Ah。除非你的车没有防盗、遥控、无钥匙进入等这些消耗静态电流的功能。
我不知道你的电瓶是什么牌子,都大容量。可以推荐给大家。
目前汽车行业是电瓶按新车国内物流45天后能启动配置的,国际物流要求60天后能启动。没有一家能做到6个月后能启动。

网友:
你的车子静态电流加行车记录仪电流有点大,测一下就知道了,再算一下。
还有就是电池的自放电率,铅酸标准是每天不超过0.5%,每个月15%,6个月基本自放电就放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真的你的电瓶太好了,但是基本很难。
按汽车铅酸蓄电池国家准,每天允许自放电率不超过0.5%,1个月 ...

有些车长期不开   系统会自动进入(睡眠状态,不确定原话的说法了)        大概意思就是进入一个极度省电的状态,待你要开车时遥控器是不能用的。需要用机械锁或者其他方式激活他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车长期不开   系统会自动进入(睡眠状态,不确定原话的说法了)        大概意思就是进入一个极度省 ...

关于哈佛6的静态电流我也实测过,开始的时候电流比较大有10个安培,这个时候仪表灯什么的都是亮的,但是十分钟以后电流就下降到10毫安以下了,我的实测数据发过帖子在之家。
我个人感觉的理论和实际还真有些差距,这也是我说的理论是一回事,但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的原因。至于说电瓶用7年不换或者半年不动车一把着,可能车型不同,人家的设计理念更牛逼吧。
早年认真研究过铅酸,自放电和锂比还是有差距可能还很大。但我这个是锂,几个月的时间放掉80安时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也可能和国产车的功力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众高尔夫,最长停过6个月,然后还是一把着

基本没啥可能,你就是把电瓶线拆了,也会慢慢跑电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哈佛6的静态电流我也实测过,开始的时候电流比较大有10个安培,这个时候仪表灯什么的都是亮的,但是 ...

昂科威购买半年左右,今天测试的睡眠待机电流55ma,是不是比较大?因为这段时间我感觉车子的电瓶电压比较低...要不要去售后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昂科威购买半年左右,今天测试的睡眠待机电流55ma,是不是比较大?因为这段时间我感觉车子的电瓶电压比较 ...

这电流肯定大了,但是你要等一段时间再测试比如10分钟以后。
我的哈佛H6把电流表刚串进去有10个电流,随后慢慢减少到10分钟后电流也就10个毫安。所以你说的这个55毫安电流如果是10分钟以后的,看看有没有接记录仪?

楼主:
刻意去搜了一下我在2015年发的帖子,本车接上电池最开始11安,持续时间2分钟左右跳变到0.3-0.5安,到十几二十分钟后稳定在30-35毫安左右。这是当时没接记录仪的情况,那么每天24小时消耗0.84安时的电量,算1安时,60安时的电瓶2个月放空。当然这个是理论计算,没考虑电瓶的自放电。
那种说半年一把着的大神车,我们只能说是膜拜了。回复完毕。

网友:
   我换了20AH铁锂后,基本是一个星期动一次车,每次启动前测量电压都在13.15V ~ 13.17V,折合每只电池3.2875 V~ 3.2925V,感觉比刚开始还要好一点,可能是电池激活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众高尔夫,最长停过6个月,然后还是一把着

这电瓶神了,电瓶线脱开了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哈佛6的静态电流我也实测过,开始的时候电流比较大有10个安培,这个时候仪表灯什么的都是亮的,但是 ...

11.92v铁锂已经没电了,实际上行车记录仪耗电非常厉害,我上次生病一周没开车,恰好忘记锁车,没有自动断电,等发现一点电也没有了

网友(2020-05-05):
有加装太阳能充电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瓶新旧和汽车静态电流情况,一般一周启动10分钟,最多半个月也要启动一下,否则对于电瓶不好。 ...

启动10分钟有屁用,我的车带启停,电量达不到要求就没法使用启停。
上次试过一个月没开,启动一把着没问题,关键是跑了200公里高速,启停才恢复。
充十分钟还不够启动那一瞬间消耗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车长期不开   系统会自动进入(睡眠状态,不确定原话的说法了)        大概意思就是进入一个极度省 ...

什么车这么牛?
一般车锁车后,短的几分钟,长的几十分钟就会进入休眠了,休眠状态全车(原装无改)耗电一般在8ma到20ma之间比较多。部分车有运输模式(深度休眠),一个保险或者开关控制(手动的),切换运输模式后,基本是只保证电脑供电保存数据而已,这种时候耗电量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92v铁锂已经没电了,实际上行车记录仪耗电非常厉害,我上次生病一周没开车,恰好忘记锁车,没有自动断 ...

记录仪一般都有一两百毫安的,75aH电瓶满电状态也就撑几天,好多人开始装记录仪接常电,三五天就废了。以前做汽车精品时经常遇到亏电车,测过不少车静态电流。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B:
大众高尔夫,最长停过6个月,然后还是一把着

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一个厂家敢说停6个月还能一把启动,你要关心一下你不用车时有人在开你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