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在arduino环境下编译上传stm8程序

楼主(2020-03-16):
有了stlink v2烧录器,赶紧试试吧

手里只有stm8103f3的单片机,哦,不对,还有stm32的,不过那个没有对应的型号在
深入srduino环境里,这个内存还是小,才1K,显然不够用的

程序很简单,就是控制板子上的灯,这个灯原来也闪,这里只是改变闪烁频率

烧录成功,是8k程序内存,1k数据内存的货,不行啊
不知这个速度快不快

用这个软件打开看看,内存里的确有东西了,实际上闪光频率也变了
证明成功了,可是基本也就没用了,性能应该不如arduino uno

网友A:
点个lED灯,都是delay(1000),你说能快么???再慢的单片机,也能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个lED灯,都是delay(1000),你说能快么???再慢的单片机,也能胜任的。。。。。:titte ...

哈哈,我改成100ms了,温总你怎么就不知道变通呢?

网友:
8位的单片机 你说性能?

网友:
 stm8103f3 这玩意大TB又有货了? 很早以前就买过几片,后来凑合用arduino后才让他能闪灯

再后来 发现与主流arduino语法差的比较多,很多库都不能用 就又放弃了

网友:
STM8的性能绝对远超AVR原版的Arduino
但是Arduino对STM8的支持不太好是真的,ST不肯在这方面投钱,再加上本来就属于比较老的产品了所以第三方支持也少。
相对来说Arduino对STM32就支持的好多了

网友B:
这种单片机就别跑库了 效率太低了
stm8还是挺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单片机就别跑库了 效率太低了
stm8还是挺强的

这不是简单嘛,你让我自己写,我也不会不是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简单嘛,你让我自己写,我也不会不是嘛

stm8有库函数,写起来也是不错的。8k空间能写不少。

网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2GXLuh1xNgyV-li4eaiXOg 提取码: eb7w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Arduino的程序有点肥啊,小一点的片子就不要想了。
那么简单的程序,用ASM写估计100条指令不到,能占个300 bytes就不错了,结果它愣是占了1700 bytes。
拿性能换开发速度呗,但是这平台真的只能玩玩。
我建议你装个IRA for STM8,正经写C语言会好很多的。

网友C:
这么说吧,Arduino让你得到很多,同时也让你失去很多。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IAR撸寄存器吧…性能可以起飞。

网友:
我试过stm8跑arduino,非常不错,想搞点小玩意儿分分钟简单,寄存器也搞过,但是不断的翻书,还是arduino简单,串口输出部分比较特殊,楼主可以看一下内部的一个文件,具体忘记了,整数,浮点数,字符串输出都和原来不一样,但是也好记,我是把各个功能做了个test样板,然后把输出的格式集中复制下来,放在每个工程的头部注释掉,随时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Arduino让你得到很多,同时也让你失去很多。

看样子您是程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