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跑圈工具到底哪家强

楼主(2020-03-16):
前些日子某宝上,在某家买了一个903+闪迪256的U盘,因为下班晚,到家菜鸟驿站都关门了,所以周六才去取的。
以前在这家买过三个slcU盘,都还好,所以欣喜若狂的回来就跑个圈。
用的当然是自己的最爱h2t,写入一切正常,但读取到30+g的时候,发现数据开始错误。
于是问了卖家要了量产工具,4个小时扫描开卡后,又测试了一次,此时已经晚上8点了,还是老样子。
卖家发了urwtest让我测一下,确实都过了。
那么问题来了,urw跑圈过,但h2t不过,到底以哪个为准呢?
如果以urw为准,一旦丢失数据那又该如何啊?
本来当时也拍了些照片,后来想想可能暴露敏感信息,商家也不容易,也不想树敌太多就不上图了。
我在想,urw纯控制台操作,速度快,消耗资源少,所以根本无法模拟正常使用,而h2t属于界面操作,和正常使用无异,所以更加准确一些。
当然,也不排除闪迪的f太快,我的笔记本跟不上造成的,但,我还是更相信陪伴了我多年的h2t。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买了很多测试架。出了问题挨个儿测,直到哪个没问题就用同型号主控板。

网友A:
数据开始错误是超过30G全错还是后面有几M或者几十M数据错误

网友B:
是否过热引起的?风扇伺候着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开始错误是超过30G全错还是后面有几M或者几十M数据错误

一段错,不是全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过热引起的?风扇伺候着跑试试

身边没风扇啊

网友C:
“urw纯控制台操作,速度快,消耗资源少,所以根本无法模拟正常使用”
你认识上是不是有错误,本质上都是填充数据然后读取校验,跟命令行,GUI有毛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urw纯控制台操作,速度快,消耗资源少,所以根本无法模拟正常使用”
你认识上是不是有错误,本质上都是填 ...

我是从现象上推断的,实际如果有人能解释的清,那就麻烦说一下原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rw纯控制台操作,速度快,消耗资源少,所以根本无法模拟正常使用”
你认识上是不是有错误,本质上都是填 ...

我觉得,是使用环境的问题,我有个U口有点松,(不管是urw还是h2t)效验都出错了一部分,然后 换了个口重新跑h2t.urw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使用环境的问题,我有个U口有点松,(不管是urw还是h2t)效验都出错了一部分,然后 换了个口重新 ...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换了一台笔记本测,结果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E:
urw确实有些错误跑不出来,不知道是因为数据驻留到内存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我觉得它验证的数据不是盘里写的部分)。我先前有个16G的TLC盘,用h2w就能跑出错误,urw不行,但是把U盘安全弹出再插上就能读出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urw确实有些错误跑不出来,不知道是因为数据驻留到内存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我觉得它验证的数据不是盘里写的 ...

总算碰到和我相同遭遇的人了,我认为urw只是产生一个文件,第一个写,从第二个开始就是调用dos命令复制,而一旦使用windis的剪切板就会有内存驻留,这种情况验证的很大可能是缓存里的文件,而不是U盘里的

网友(2022-04-18):
H2更严格。好多都是跑圈能过,但是H2不过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C:
“urw纯控制台操作,速度快,消耗资源少,所以根本无法模拟正常使用”
你认识上是不是有错误,本质上都是填 ...

urw每次测试是不是都要写满优盘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使用环境的问题,我有个U口有点松,(不管是urw还是h2t)效验都出错了一部分,然后 换了个口重新 ...

U口有点松,会导致数据传输出错么?

网友:
不相信这些软件,其实也很简单,自己准备几个大容量文件,例如Win安装盘ISO,带校验的,复制进去,再拷贝出来,做一次CRC校验,就完了。

网友:
h2t现在是到什么版本号了?
我用的是h2testw_1.4.exe

网友:
可能用h2t跑出错的块已经被主控标记了,所以没再被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