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问下,百兆路由的5G用来中继,能否突破百兆

楼主(2020-03-16):
比如说我有一台斐讯E1,采用mt7620+MT7612双频(或者其他双频百兆路由器).....那么,超近距离中继一个200兆的5G信号,中继出来的是否也能达到200兆?(不计损耗)、

因芯片与天线设计问题,我就不说三五百兆的宽带了。仅仅说200兆的宽带

网友A:
不可能,有线跑满百兆产不多,无线要打折扣,连接实际传输的速度远低于显示的连接速度

网友B:
E1 5G 868m,应该不可以吧,虽然这个是局域模式,但是数据还是要走CPU啊,CPU集成的交换机是百兆的,不是千兆,应该是不行的。除非数据不经过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E1 5G 868m,应该不可以吧,虽然这个是局域模式,但是数据还是要走CPU啊,CPU集成的交换机是百兆的,不是千 ...

主要问题是,K2与K2G的CPU+无线芯片一样。K2G增加了个千兆交换芯片与网变就是千兆了…中继这道理应该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有线跑满百兆产不多,无线要打折扣,连接实际传输的速度远低于显示的连接速度 ...

不走有线,只是中继200兆的信号再发射。也不考虑损耗。

网友C:
达不到吧,自己试下就知道了。E1不是千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达不到吧,自己试下就知道了。E1不是千兆的吗

E1不是千兆。我自己没得试阿。。我200兆的光纤还用着百兆猫。而且也没千兆路由器。现在想换猫,但又不想换路由器。如果两个都换。,那又是一笔钱。所以想知道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E1不是千兆。我自己没得试阿。。我200兆的光纤还用着百兆猫。而且也没千兆路由器。现在想换猫,但又不想 ...

为什么不叫宽带运营商换千兆猫,这不是免费的吗?必须上千兆猫和千兆路由器啊,而且光猫的路由功能最好别用(可能也用不了)。现在一个千兆路由器,咸鱼上几十块就能买到了啊(中兴E88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叫宽带运营商换千兆猫,这不是免费的吗?必须上千兆猫和千兆路由器啊,而且光猫的路由功能最好别 ...

问了营业厅不免费。。、
咸鱼买不知道师傅帮不帮装。就怕他扔下一句话:不合适,必须买营业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了营业厅不免费。。、
咸鱼买不知道师傅帮不帮装。就怕他扔下一句话:不合适,必须买营业厅的。 ...

论坛搜下,破坏光猫的方法,有个坛友也是要换光猫。光猫都一样的,好像换的话不用设置直接插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搜下,破坏光猫的方法,有个坛友也是要换光猫。光猫都一样的,好像换的话不用设置直接插就能用。 ...

我搜索了,有人说广西玉林电信要先解绑才能安装。解绑需要装机师傅。

网友:
上机 测速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叫宽带运营商换千兆猫,这不是免费的吗?必须上千兆猫和千兆路由器啊,而且光猫的路由功能最好别 ...

你们那免费吗,我们这设备自己买,1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那免费吗,我们这设备自己买,100元

我这边300元。送个垃圾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那免费吗,我们这设备自己买,100元

江苏的没收钱,只是光猫是二手的

网友:
网上二手随便收收一个全千兆的光猫也就30大洋,拿来自己解锁改桥接拨号就行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问题是,K2与K2G的CPU+无线芯片一样。K2G增加了个千兆交换芯片与网变就是千兆了…中继这道理应该一样 ...

K2是7620,K2P是7621,两个CPU是不同的吧
无线好像是直连CPU不经过内部交换机的,你可以买两个K2试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K2是7620,K2P是7621,两个CPU是不同的吧
无线好像是直连CPU不经过内部交换机的,你可以买两个K2试试哈:l ...

是的K2P不一样。但我是说K2与K2G:lol:k2g就是K2的千兆版本(只是增加了千兆交换芯片,内部几乎一样),可惜生不逢时,当时主打有K2P与k3,k2t

网友F:
打移动客服(10086)电话试试,电信的打客服电话肯定给免费换。我上次两口千兆猫换了四口的就是打电信10000客服电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移动客服(10086)电话试试,电信的打客服电话肯定给免费换。我上次两口千兆猫换了四口的就是打电信10000 ...

看地区,已知湖南电信自购光猫,我两条湖南电信宽带都是自己折腾换的外地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