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哎,靠运气修电磁炉不是长久之计,遇到这问题没辙了

楼主(2020-03-16):
回想刚来论坛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爱好者,不是专业维修人员,懂的那些电子电路知识都很浅显,修好的几个电磁炉,现在看来全凭运气了。
   列入,上回说到 通电按开机键不起作用,洗洗板子就好了
         还遇到故障,炸管,炸桥,炸保险的,这都是常见故障,论坛里有一套成熟的解决办法照搬过来就好了
         还遇到,拆机正好发现,元件有损坏换上就好了,元件腿有锈,换上就好了,电容鼓包换上就好了
         还遇到,虽然肉眼没啥发现,简单用万用表对元件一测量,嘿运气,没测几个元件就发现问题了,换上就好了
         以上,还真都是运气使然,但是~~~今天收了一奔腾电磁炉,彻底击垮了我的运气。

  又一顿早点钱收了一款奔腾老款电磁炉,虽然老款,不过也是触摸的了,证明干净无油污,背面就难受了,油污,油垢,很多,比较脏,看样子前主人就是注重门脸干净,光擦玻璃去了,一看后面挺脏的本来不打算要的,不过仔细从排风口观察了下,内部情况还凑合,加上看到线圈颜色和平时碰到的铝线圈不一样,或许是铜的,嘿,那算了,幸苦幸苦自己,擦擦呗。
  回来后一顿乱擦,搞干净不上,触控板上不少油污,又是老办法一顿搓洗,干净了,晾干上点,通电自检正常,触摸 功能正常,没放锅,报警正常,放锅~~~~好了,问题显现了

  放锅后有区别没放锅明显的变化,有断续的敲锅声,啪 啪,但是还伴有没有锅时候的警告声,两种声音持续一段后,电磁炉自动关机,重试,两种声音伴随发出,提锅后只有无锅的警告声,放上去,继续啪啪敲过并有警告声,然后关机不加热,

  前头说了我也就半把刷子的技术,首先想到的是可调电位器,拆下来测量电位器正常,然后直观的测了几个大电容,2uf的只有1.6了,不知道影响大不大,其他都还好,又测了大电容,几个二极管什么的,没发现什么问题,好这下没辙了

  求问,各位重点检查什么?

网友A:
这个也是能碰运气的,,有哒哒哒敲锅声的好办,这说明有脉冲信号发到IGBT,只是康铜丝(或互感器)说“我检到锅了”的信号回不去339,那么回去的这一路最容易坏的是那个电位器,既然电位器没问题,那就顺着电位器跑线路,一头跑到康铜丝,顺便补补焊,另一头跑到339,把这一路上的几个电阻都查一遍,看有没有断路的,其实不用拆一条腿测的,就在路测,测出的阻值对应它标称的阻值,小了不管它,大了就要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这时候才挑起一条腿来进一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能碰运气的,,有哒哒哒敲锅声的好办,这说明有脉冲信号发到IGBT,只是康铜丝(或互感器) ...

受教了个谢谢了,回去就按你的思路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