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频路由器频率的疑问

楼主(2020-03-16):
对于路由器的频率,本人一直认为是2.4G和5G,可有人把5G说成5.8G,疑惑了,究竟是5G还是5.8G?求大神科普。谢谢!

网友:
我看到有5.2G,5.5G,5.8G三个频段

网友:
5.8G,5G只是习惯称呼

网友:
好像5G只是概括,实际有5.2G和5.8G,具体就是不同信道用的频率不同,没跨度比较大;至少比2.4G跨度大。

比如美洲(FCC)
2.412 ~ 2.462 GHz:11个信道
5.15 ~ 5.35 GHz,5.725 ~ 5.825 GHz;12个信道

网友A:
搜一下 《5.2g wifi 5.8g》,
kooshare 上面有个讨论 5.2G 和 5.8G 信号强度的帖子,
按 4# 的说法,5.8G 由于没有像 5.2G 一样受到各国法律的限制,没有调低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 《5.2g wifi 5.8g》,
kooshare 上面有个讨论 5.2G 和 5.8G 信号强度的帖子,
按 4# 的说法,5.8G  ...

该来的迟早要来,频率能卖钱,而且能卖不少钱.

网友:
2.4G也不是固定在2.4G,另外蓝牙也是2.4G频段

网友:
5G为什么快,其中有一原因就是频道特别多,不会干扰,或者说干扰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