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猫盘容易丢ip,经常找不到

楼主(2020-03-16):
    就是在局域网内也经常找不到猫盘黑群,每次都要手动重启后才可以联网

网友A:
开机1个月了没遇到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1个月了没遇到过呀。

大猫小猫啊

网友:
大猫,直接买的人家洗白的

网友B:
部份猫盘就有掉IP的问题,你这算是好的了,我的直接重启好多次才找到,结果也是速度很慢,没办法用,现在吃灰中。。

据说是因为CPU虚焊问题,可是散热片拆不下来,也没办法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份猫盘就有掉IP的问题,你这算是好的了,我的直接重启好多次才找到,结果也是速度很慢,没办法用,现在吃 ...

看来很多人说猫盘硬件太差是有原因的,那些垃圾佬都看不上

网友C:
原来这问题不只是我的问题,我两个小猫盘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问题不只是我的问题,我两个小猫盘都是这样...

换个系统呢 有没有试试 x3p

网友:
掉IP的猫盘用X3P没有问题,所以有些猫盘就卖x3p系统的,便宜很多

网友(2021-06-01):
我的小猫盘目前正常,,,

网友(2021-10-28):
引用 网友B:
部份猫盘就有掉IP的问题,你这算是好的了,我的直接重启好多次才找到,结果也是速度很慢,没办法用,现在吃 ...

所以太热了重启容易掉,放冷了再试是不是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