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上次爸妈家坏掉的TCL灯板换灯珠,另外再把散光罩利用起来

楼主(2020-03-16):
上次爸妈家坏掉的TCL吸顶灯灯板坏了,换了铝基板的,原配驱动和内部的灯罩偶都带回了家
复工后的周末还是待在家里安全,有时间就折腾一下

就是这一套

2并5串的

目测这颗灯珠黑了

好灯珠压降2.5V

黑心灯珠只有0.57V了

直接剪掉

压降还是不对

并联的那颗也挂掉了,都要换

这灯板是纸基的,直接用烙铁焊算了

通电车上OK

功率5W多

楼下继续折腾散光罩

楼主:
折腾散光罩的一并发了
外观

这是前年DIY的放大台灯
折腾过程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0728

原来做的柔光罩透光性不好,拆了裸奔到现在

偶看直径差不多,扣上试试很完美的样子

散光罩只稍微大了1.5~2mm的样子

懒得做卡扣了,直接用瞬干胶粘上
U夹固定

粘好后的样子

点灯,透光性不错,但柔光效果还是差了点

OK,收工

灯板修好也是吃灰,柔光罩倒是可以不再吃灰了
简单折腾一下,消灭两个废物

网友A:
台灯做的不错,吸顶灯换的两个灯珠色温和其他的有点不一样

网友B:
柔光可以拆报废液晶屏的泛光膜改造。。。。

网友C:
灯罩你用胶黏住了?这以后要是有灯珠挂了,修可有点费事了,再有就是修的那个灯板,两并五串5W的功率倒是很正常,但是这基板好像扛不住这个发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灯做的不错,吸顶灯换的两个灯珠色温和其他的有点不一样

嗯嗯,当年凑齐材料还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恭喜元首了

网友:
謝謝分享,纸板没必要修了

网友:
每天都有东西折腾。每天都有东西吃灰。

网友:
可以开焊盘切绝缘槽,飞线改成仿流明1瓦灯珠,比原装的中功率耐用些。

网友:
不错物尽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柔光可以拆报废液晶屏的泛光膜改造。。。。

唉!木有报废的大液晶屏,只有手机的

网友:
TCL?一看标题还以为拆电视,看了帖子才知道是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木有报废的大液晶屏,只有手机的

可惜这玩意不值得寄,我手头倒是有十几片14寸碎屏,送你都可以哈哈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9.9元每个,一个用了两个月就坏了,同样的故障,现在的那个暂时还是好的,个人感觉是驱动设计的有问题,和灯板不是很匹配。

网友:
运气不错,尺寸还真是相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罩你用胶黏住了?这以后要是有灯珠挂了,修可有点费事了,再有就是修的那个灯板,两并五串5W的功率倒是很 ...

没关系,瞬干胶比较脆,搞开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我这几天也修了好几个灯。。。。。。

网友:
如果不想太透明,要荣柔光的话用带不干胶的硫酸纸贴上去,反正我的直接裸体,柔光多少降低亮度不开心,我用的是首尔5630,5000k,

网友:
色温不一样,强迫症接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