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苏泊尔电磁炉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0-03-16):
这是一台13年的苏泊尔C21-SDHCB06电磁炉。买来一共也没用过几次,主要就每年吃1-2次火锅用。

机器有个奇怪的现象:开机烧水(烧水档或火锅档1200W及以上功率)到快开了,突然全机断电,电源指示灯也暗了。拔插头过几分钟重上电也没反应。
大概需要过20分钟左右,重新上电恢复开机自检,可以正常使用。之后有时会再次断电,有时可以一直正常使用(烧水或火锅档)。觉得每次较长时间(几个月)不用后的第一次烧水基本会发生,之后就可能不再重现故障。

13年年底就发现该故障两次,当时因为在保内送苏泊尔售后,但现场烧了半天水也没重现无法修理,不了了之。之后基本上14、15、16、17、18、19年冬天每年使用1-2次(最多不超3次)都会发生,记得只有18年底使用没有断电。前几天这个冬天第一次使用又一开始就断电,但恢复后一直到吃完火锅(大概2小时左右)都没重现。

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
这个该怎么入手检查。难道是有元件虚焊?
希望大家指导,谢谢大家。

问题主角

机器正面

背后标签

网友A:
有地方虚焊了。。。。。。检查下发热大的焊盘看看。。。。。。

网友B:
楼主,来着的规矩就是先拆了上内部图再提问问题,这样大师们才能把脉,还有你得有基本工具,万用表,烙铁要不还真没法子。很多东西是看不出来。

网友C:
这种奇怪问题不会修的我一般都把两块板都仔细清洗干净后把大焊点都补焊,尤其是康铜丝的两个焊点,有时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地方虚焊了。。。。。。检查下发热大的焊盘看看。。。。。。

谢谢。因为是全机断电,无开机自检,所以准备先回去检查下和电源供电有关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来着的规矩就是先拆了上内部图再提问问题,这样大师们才能把脉,还有你得有基本工具,万用表, ...

打开过,内部也看不出所以然。每次都因为吃火锅,急着恢复了就继续吃。吃完也就不了了之了
万用表、烙铁都有。这次准备查查原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奇怪问题不会修的我一般都把两块板都仔细清洗干净后把大焊点都补焊,尤其是康铜丝的两个焊点,有时能好 ...

谢谢指导。因为基本只用了10多次,平时都放原包装箱里,板子很干净的。
补焊大焊点是好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因为是全机断电,无开机自检,所以准备先回去检查下和电源供电有关的焊盘~~ ...

看到你这条回复以后我有了新思路了。故障出现后,重新通电,然后整机都没反应。哪么应该不是康铜丝虚焊的问题,因为即使康铜丝虚焊,通电也是有反应能开机自检的。你这个故障现象感觉是副电源的问题,重新通电后没有产生5V,所以也就整机都没反应,好象没通电一样。

下次出问题时你验证一下:问题出现后马上拆开,查查有没有5V,要是没有5V,再往上查查有没有18V,要是18V也没有,再往上查副电源最大那个电解电容上有没有310V。要是有18V,没有5V,那就7805有问题了,这应该不难查出来,但要等它问题出现了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