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电批比这带夹头的有啥好处么?

楼主(2020-03-16):
这种电批比这带夹头的有啥好处么?也不好上圆杆的钻头,难道就为了短点?还是有什么设计理念?

楼主:
也没设计个无影灯啥的,看不出亮点啊

网友:
可能是省成本

网友:
成本低,换批头快吧

网友:
专用电批,不是多功能电钻。批头就是六角形的,直接插入即何,不有旋紧夹头。。。。。。。。

网友:
专用的都是六角头啊

网友:
快速更换批头吧,也省成本

楼主:
一个夹头也省布料啥吧

网友:
冲击批 设计就是为了拧螺丝   为什么一定要加一坨钻夹头?  电扳手同理

网友A:
这是冲击批,专门用来上大点螺丝的,带夹头的就是个电钻

网友:
扭力批 就是换批头方便 比钻头夹快捷
专门拧螺丝用的

网友:
用夹头也打不了孔,这是冲击起子,不是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冲击批,专门用来上大点螺丝的,带夹头的就是个电钻

这是冲击批吗?严重概念不清!

楼主:
这是扭力批啊

网友:
1快速换批头
2轻,钻夹头是铁疙瘩很重
3也能用专用的六角柄钻钻孔

网友:
这样的好处:批头无论正转反转,都不会松动掉落,换批头快,成本低。

网友:
这是用来拧螺丝的不是电钻,用这种夹头换批头快。

网友:
这种就是换批头的时候方便。

网友B:
专业工具干专业的事,批和钻的侧重点肯定是不同的,业余用用的才追求一机多用。带批头座的充电批(充电螺丝刀)主要是用来拧螺丝的,各种优点前面的坛友都说了。你非要想偶尔拿它夹上圆柄钻头来鉆眼的话,也可以配个带六角连接杆的小钻头夹,其实还有六角柄的各种钻头可以直接用。
另外不要把概念搞混了,免得新来的坛友被误导。有些充电批带有扭力调节环,这种可以称为扭力批,但不能把所有充电钻模样的的专用充电批都称作冲击批,冲击批类似充电板手,内部是有打击头的,只是力道比电板手小一些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工具干专业的事,批和钻的侧重点肯定是不同的,业余用用的才追求一机多用。带批头座的充电批(充电螺丝 ...

说的不错,工具还是分专业的主攻细分市场的和万金油类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