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美的电磁炉!Midea ST2106

楼主(2020-03-16):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一开始工作就是断续加热,正常的应该是一直加热。

网友:
优先测量一下几个大电阻

网友A:
这个故障现象矛头指向,要查那个可调电阻!

电路板多拍照片。
那个线盘,一张就够,不用拍那么多。它是铝线盘。

网友:
把按键面板清理干净,检查下各按键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现象矛头指向,要查那个可调电阻!

电路板多拍照片。

早期的不错,我11年买了个是铜的,用到现在

网友:
先把电路板洗干净再看

网友:
这个你应该请教衡水大哥,他专修这个,这东西没有他修不了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904&mobile=2。参考链接,都是同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现象矛头指向,要查那个可调电阻!

电路板多拍照片。

咋一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现象矛头指向,要查那个可调电阻!

电路板多拍照片。

的确是!拆下来量阻值变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拆下来量阻值变大了!

多是这个问题,想要一劳永逸干脆直接换个固定电阻算了,220欧,330欧,也可以先换电位器,调到功率合自己心意的时候,拆下来量一下阻值,再找个合适的,或者串并联。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B:
多是这个问题,想要一劳永逸干脆直接换个固定电阻算了,220欧,330欧,也可以先换电位器,调到功率合自己 ...

220哦的 用几瓦的。卖电阻的说很多种,要用几瓦的替

网友(2021-01-18):
这个电磁炉还不错,线盘好大一个,应该是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