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极调光】威克士万向蛇形灯WX028改造无极调光

楼主(2020-03-16):
这款灯当台灯使用非常的不错,色温中性无频闪。
美中不足就是亮度太高 不能调节,有些晃眼,于是有如下改造。
拆电路找ic,此灯使用pt4115恒流芯片,该芯片有pwm调节方式,或者电压调节。
DIM 管脚也可以通过外加直流电压(VDIM)调小 LED 电流(模拟调光),最大 LED 电流由采
样电阻 RS 决定。直流电压(VDIM)的有效的调光范围是 0.5 V 到 2.5 V。当直流电压(VDIM)高于2.5 V,输出 LED 电流保持恒定,并由(0.1 / RS)设定。LED 电流还可以通过 DIM 到地之间接一个电阻进行调节,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典型 1.2 兆欧姆)接在内部稳压电压 5 V 上,DIM 管脚的电压由内部和外部的电阻分压决定。
DIM 管脚在正常工作时可以浮空。当加在 DIM 上的电压低于 0.3 V 时,内部功率开关关断,LED电流也降为零。关断期间,内部稳压电路保持待机工作,静态电流仅为 60 µA。
于是查看电路板,发现c10电容并联在DIM与GND之间,我们直接在上面并联电位器即可实现调光,经测试0.3K时灯光启动,2.2K达到最大,选用2K电位器串联0.3K电阻,这样可以保证打开开关后,电位器的最小阻值也有光线输出,方便判断灯是否开启。
实测 该灯最低亮度仅仅0.03A电流 4AH锂电可以持续工作120小时。在屋里开灯的情况下用来辅助阅读足够用。
无损改装,打印电位器支架直接替换原来的开关橡胶,开启方式是通过按压电位器。

楼主:
这个芯片最大可以设置1.2A电流,还有更多改造空间(换灯珠等)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2021-06-13):
您好,您的升级改造很巧妙,也很想做一下。能否从您这买一套电位器和3d打印的外壳?

网友(2022-11-23):
请问这个灯珠电压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