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全网首拆:NEWQ无线WIFI移动硬盘电池版1TB,同款爱四季无线WIFI移动硬盘!

楼主(2020-03-16):
拆了个newq牌子的无线WiFi移动硬盘电池版。这个WIFI移动硬盘和爱四季移动硬盘差不多!
先上个参数

上盖好难拆,卡的严丝合缝。搞断两个卡口。

拆开正面,看着硬盘还有金属保护层,左右有缓冲设置。

接口

路由芯片是MT7628NN,只支持2.4G频段,旁边是内存应该是8MB

电路板是双层的,上层路由管理,下层接口和电池管理。WiFi两根天线,分别位于硬盘盒接口方向左右两边。

下层电路板,那个按键是开机键。

下层背面SD卡接口

估计是LED灯和其他驱动的单片机

这个上层的JMS576主控芯片,控制硬盘、SD卡、USB3.0接口,旁边是固件存储IC。

左下角复位按键,网线接口。

路由器固件IC,容量8MB

其他部分

重要的电池来了,居然还有个温度传感器!还不错。

电池充放保护电路

硬盘保护层

希捷1TB硬盘2.5寸,这个盘网上说好像故障率高。

拆解完毕!

下面是我的其他拆解:(先上3个,其他请点击我的帖子查看!)
X光机照射,算不算拆呢!(网卡,快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024

SMT行业用的点胶机(手机BGA点胶工艺设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77

SMT贴片元件状态展示(很少直观见到的画面)(拆解从源头开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11

网友:
等更新图片

楼主:
已经更新图片了!

网友A:
挺新颖,什么价?

网友B:
总觉得希捷硬盘动平衡不好,我的旧笔记本和台式机上的两个希捷,都有低频噪音,用手机录音导电脑GoldWave分析频谱,发现是硬盘动平衡不好导致。后来都换成西数好点。楼主的移动硬盘,可以换促销款或者旧的固态硬盘,不怕强磁和强震。

网友C:
无线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速度多少?

2.4G 实测传输速度最高5-8MB/S浮动吧  共享采用的SMB协议速度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希捷硬盘动平衡不好,我的旧笔记本和台式机上的两个希捷,都有低频噪音,用手机录音导电脑GoldWave分 ...

把这个盘用坏再看看

网友D:
理论上来讲不管3.5还是2.5 都是做过动平衡的,还会补偿。
所以有没有可能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新颖,什么价?

某宝600多吧!还有无电池版本!这个就是外出玩相机SD卡备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来讲不管3.5还是2.5 都是做过动平衡的,还会补偿。
所以有没有可能共振? ...

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2020-11-04):
引用 楼主:
把这个盘用坏再看看

能直接装其他硬盘吗?例如买个2T的裸盘装上去,能不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2021-09-04):
2根wifi天线,因为是双路wifi,一路上网、一路联手机或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