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屏幕还有救吗?外接显卡没有问题

楼主(2020-03-16):
笔记本屏幕突然这样了,以前花过但是重装驱动就好了,这次没法了。请老司机看看还有救不,外接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不是都破了嘛,,,没的救了。

网友:
这是什么花屏啊,屏破了啊,

网友:
光是花屏理论上倒是能抢救一下,但那条斜线和两个黑斑不是屏幕物理上被破坏了吗

网友:
屏幕烂掉了

网友:
那屏是裂了
笔记本的屏,很可能 是盖的时候,夹到东西了才这样的。
我已经碰到好几位同事这样了,里面夹本书,胳膊一夹就走了,然后就……

网友:
以前不可能是这样的花吧?这屏幕是被什么东西砸过了的!

网友:
那两个黑斑就是最初的受压点,然后屏幕从这两个点开始,斜着裂开了
没救了,换屏吧。

网友:
有救的,但是你得有工具和设备才行,一套设备最便宜的3000多,修不了物理损坏,物理损坏的要1w多的才能试试

网友:
直接换屏吧
屏都裂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壁纸真有个性

网友:
都这样了还怎么救 直接换吧。。

网友:
拆掉屏幕,外接显示器当个小巧主机用最合适了

网友:
换个拆机或着全新完美屏就好,动手能力有一定要求

网友:
梦醒了就会好的

网友:
有救啊!换肾。家里有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