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滚筒洗衣机洗衣没劲,但是没有故障码,是霍尔传感器问题吗

楼主(2020-03-16):
家里一个LG的滚筒洗衣机,WD-T12157D,用了十年了,前几天突然洗衣没劲了,转几圈就停一下再转几圈又停一下,不能连续转动,有嗡嗡声,没有故障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维修点说是电机问题开价就是7.8百,个人感觉问题不是太大,想自己搞了,没找到启动电容和皮带,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设置,成弱洗了

网友:
来点拆机图呢,看看内部什么情况,我的也是LG的,也有7年多了。

网友A:
个人感觉。电机只有转和不转。
建议查,碳刷片,皮带和电容。

有些洗衣机电机是不是不用碳刷片,希望有经验师傅指点。

谢谢。

网友:
碳刷磨损光了,换碳刷

网友B:
bianp

WD-T12157D,应该也是DD直驱电机,变频调速,没有碳刷、电容和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T12157D,应该也是DD直驱电机,变频调速,没有碳刷、电容和皮带

应该没有吧,打开了后盖没看见电容和皮带,碳刷估计也没有

楼主:
看了看网上以前的老帖子,不知道是不是霍尔传感器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电机只有转和不转。
建议查,碳刷片,皮带和电容。

LG洗衣机一般都是DD直驱变频电机,与有刷没关系吧。也就是电单车驱动原理

网友:
不拆很难找到原因的

楼主:
这颗螺丝怎么拆,

楼主:
传感器拆下来了,1_4和1_5脚9.6K,1_2脚8.5K,算没问题吗?

网友(2020-12-12):
朋友,你好!你的LG洗衣机最后确认是什么问题?是霍尔元件问题吗?我的洗衣机和你一样的毛病。

网友C:
我家的海尔洗衣机前段时间坏了,是电机尾部的速度传感器(就是一个和电机主轴同步转动的感应电机)坏了,不能输出感应电压,我这个电机是老式的有碳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海尔洗衣机前段时间坏了,是电机尾部的速度传感器(就是一个和电机主轴同步转动的感应电机)坏了,不 ...

你这应该是上不了高转速

网友:
DD直驱电机,LG专利技术。电机故障,去百度问问,电机坏的多

网友:
多数是霍尔坏了,电机很好拆的。配件上淘宝找,我也是LG的滚筒洗衣机,有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