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LM358制作信号源

楼主(2020-03-16):
最近开始认认真真的学习知识了,偶尔看到了lm358的振荡器电路,就想试一下,对于这种可以稳定振荡的东西很有兴趣。

首先学习在multism里仿真了一下。

然后就自己改了改图

自己焊接了一下,搭棚焊接了一下

然后测试了一下,不太正常?

放大了看看

看来不太成功,下次换个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
没晶振太飘了

网友A:
可以实现的,我用这个做过50Hz的正弦波信号源,
我试过两种方案,这种方案的优点是频率可调

自制互感器输出电压测试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31

楼主:
估计是呢,我去找个有源晶振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的,我用这个做过50Hz的正弦波信号源,
我试过两种方案,这种方案的优点是频率可调

牛啊,老哥,你这已经是成熟的产品啦, 我还在学习原理

网友:
已经成功实现了振荡,但是,最不幸也是最难搞定的是如何稳定振荡
对于一个RC电路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RC振荡电路的任何一点参数变化都会导致频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