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卡达KADA-887数显便携式热风焊台

楼主(2020-03-16):
作为一个喜欢经常动手但是水平又很菜的电子小白,觊觎热风枪很久了,但是考虑到家里空间太小,另外自己也不是重度用户,热风焊台就一直没考虑。从去年的时候就考虑买个便携的热风枪,一直没下手。最近还是憋不住了,直接入手了去年就看好的一台卡达887。因为这个拆解太简单了,所以收货咱就直接拆了它。
先说外观,主控盒就是笔记本电源造型的盒子,带温度显示功能,然后外加一把带涡轮风扇的风枪,貌似这把风枪是很多热风焊台通用的吧

控制盒要拆开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背面四颗螺丝拧下盒子就可以一分两半,电路板背面就露出来了,背面就一些贴片原件,最显眼的就是一颗整流桥。这板子很不错的一个设计就是几乎所有的元器件都有相关的参数,直接读取即可。

把电路板拉起来,这个电路板是通过排针与屏幕控制板连接的

电路原理我是不懂的,有懂的大神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可靠吧,反正看着吧,元器件太少了,用料一般般的样子。运行起来的时候这个控制盒发热量还是挺大的

下面就是一些细节图了

屏幕这一侧的控制板,背面的话有一颗可调电位器,估计是用来校正温度的,然后拧下四颗螺丝,把屏幕控制板拆下来,控制板有一颗单片机还是什么的,打磨掉了型号。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也是参与温控的芯片呢?

然后就是风枪,不知道这风枪是不是跟某些焊台通用呢?反正看外观是差不多的。里面比较简单,做工粗糙,就是一个无刷风机,然后好像有个水银开关,焊点裸露也没热缩管包裹

正好要装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颗靠近手柄的电解电容是被压扁了的。虽然可以自己换掉,但是因为刚收货嘛,有点不爽,所以决定跟PDD卖家沟通一下,卖家说绝对没问题,放心用。这态度让我觉得不满啊,我尝试问能不能换货,卖家说没货了,得等一个月才有货。这不是搞笑吗,还一直卖着呢就说没货。好,那不能换,问能不能退货,卖家说不行,因为你用了,筒子烧黑了,我说我就试了试机,不到五分钟,哪能烧黑?拍照给他,锃光瓦亮的,他非说烧黑了。好吧,无解了。看来PDD就是不如某宝呢。我就自己给换掉吧。拆下来电容让我很不理解啊,这电容不是组装过程中压扁的,而是压扁以后还安装到电路板上的,底面都是被搓花了的,像是被凳子腿搓扁了又安装上去的。这厂家也够节约的,品控不咋样啊。最后自己换掉电容,给发热严重的TIP122和AP8022H加了两个小散热片,希望能起点作用。控制盒两边开有通风口,但是被动散热,效果不好,大功率长时间运行估计扛不住。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差不多一百块钱的便携风枪,对我这种小白来说够用了。便携不占空间很重要,另外咱使用强度也不大,应该能扛得住。按钮数字调节的话不太方便吧,不如旋钮方便。之前咱也没玩过热风焊台,所以横向对比的话是对比不了了,这个的话看起来功能也差不多,放下手柄也能自动待机,拿起来的话自动加热。恒温还没测试。另外就是测试一下功率的话开机也能飚到六七百瓦。不知道这种机器跟大块头的焊台有什么区别啊?加热速度的区别?还是热容量也有差别?
好了,有时间还是多玩玩,熟练了以后再给大家反馈下使用感受。

网友A:
我也喜欢旋钮的,风枪本来结构也不复杂,就一个功率大点热点的电吹风而已,控制器主要控制风扇和电热丝热度的,其实用的不多温度固定的直接加合适的电压给风扇和电热丝也行

网友:
这做工看起来可以

网友B:
不错不错,终于有小东西出来了,现在产品都向小型化简洁化发展,风枪焊台都一个大盒子,房子大的人就不弄维修啦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旋钮的,风枪本来结构也不复杂,就一个功率大点热点的电吹风而已,控制器主要控制风扇和电热丝热度 ...

对,就像电烙铁一样,虽然可调温,但是也很少去调温。不过这个热风枪设定好了风速和温度每次开机以后都会执行设定值,也不用每次调整。

楼主:
做工还可以,就是感觉元件少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终于有小东西出来了,现在产品都向小型化简洁化发展,风枪焊台都一个大盒子,房子大的人就不弄维 ...

对,我也是看重便携,关键是房子小啊。自己要是有个属于自己的小房间的话,想怎么鼓捣都行啊

网友C:
PCB板设计人员算良心,把所有元件处的型号规格都印上去了。。就算坏了也能自己修
有的厂家的设计师只喜欢标个编号,特别让人反感

电容手头有的话可以换,但别特地买,因为电容一买再加上运费,没20元不够的

加散热片小心脱落,要嘛用K-5204K导热硅胶粘铝片,要嘛四周用硅橡胶打下防止落脱

网友D:
这做工真的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板设计人员算良心,把所有元件处的型号规格都印上去了。。就算坏了也能自己修
有的厂家的设计师只喜欢 ...

嗯嗯,电容的话就是平时有拆下来的好点的就可以换上去了,主供电电容10uf最大加到多少合适?加散热片用的就是灰色的导热硅胶,非常结实啊,想弄下来都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做工真的不怎么样

做工是一般,不过说起来比我前两年同价位买的调温烙铁还要良心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旋钮的,风枪本来结构也不复杂,就一个功率大点热点的电吹风而已,控制器主要控制风扇和电热丝热度 ...

旋钮的我买过一个,可惜的是有刷电机。楼主的我最早买过,发热芯短路漏电,换了新的发热芯,结果温度值比数显偏低,然后里面风扇异响,上油应急,最后电机断路,开孔弄了个nidec的6023小鼓风机外置,再加迷你降压板把24伏转成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钮的我买过一个,可惜的是有刷电机。楼主的我最早买过,发热芯短路漏电,换了新的发热芯,结果温度值比 ...

看来你之前买的这款主要是手柄质量不行,控制盒没出问题。温度值应该是可以校正的,有个校正电位器。这款手柄的话应该是有通用的电机吧

网友:
坛友送了我一套OLED屏的风枪控制器和手柄,自己买了个铝合金外壳装进去就是便携风枪了哈哈哈

网友:
这个做工真的不行,我买了一个类似的,也拆了,做工比这个好点,也就好一点吧,还是能用的

网友:
看这风扇和管道设计,加热丝的连线也没有热缩管,温度高时,连接线的焊锡不就吹化了

网友(2021-02-03):
昨天同款也下单了,考虑了很久才下的决心,用途是换个24寸ips oac显示器逻辑板上sm4047 和多量的磷酸铁锂相关cn3155 cn3058e hy2112c,如果只用烙铁将非常痛苦,没用过疯抢,期待中

网友(2021-03-25):
谢谢口味,证考虑这一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