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控制器怎么调快速度?

楼主(2020-03-16):
电动车速度太慢了,350w控制器有32速度,600w控制器只有30速度。(同一个电机)

各种原因和其他方法都了解过了,只有一个可能,控制器它是通过不同频率开关每个mos以达到调速目的,那么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让它开关频率更快点?

已经排除了:三速、限速线、电机功率 这些问题。
我不想通过:增加电压、更换电机、更换控制器
我只想在控制器mos开关频率着手,能不能更换内部什么电阻或者其他东西以达到提速目的?

网友A:
我也是这控制器,速度不算慢啊,能开到45,至少表上是这么显示的,开太快也不安全吧

网友:
不能,频率是固定的只是调节占空比

网友B:
有晶振?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控制器,速度不算慢啊,能开到45,至少表上是这么显示的,开太快也不安全吧 ...

我也不打算太快,起码40吧,因为有时候跑回老家的,太慢真的是遭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晶振?换一个

晶振肯定不行的,那只是给芯片提供一个频率给里面程序运行,并不会改变里面程序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打算太快,起码40吧,因为有时候跑回老家的,太慢真的是遭罪。

你连40都没有?这控制器有快慢档的,你是不是锁在慢档了?现在速度最高多少?25?是的话就是锁慢档了,解锁的话直接可以接,用转把和按键之类的,网上搜下吧,应该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40都没有?这控制器有快慢档的,你是不是锁在慢档了?现在速度最高多少?25?是的话就是锁慢档了, ...

上面已经说过排除这个原因。慢25,中28,快3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已经说过排除这个原因。慢25,中28,快32

PWM是写在固件里的,不动固件是改不了的,这个是没办法了,只能换控制器了

网友C:
自己好像不能随便改吧__

网友D:
你对控制器调速原理理解有误,电动车控制器调速不是类似于步进电机一样的受主控频率决定的,而是通过控制三相桥每一时刻的上下两管的开通关闭时间决定的,相当于pwm调压,直流电机就是pwm调速,其实调整的就是电机的平均电压。三相只不过每相独立pwm调压,而转速快慢取决于供电电压和控制器pwm输出占空比极限,占空比极限被固化到单片机或控制芯片内部,受转把霍尔输出线性电压控制,一般0-5v,而控制器如果取消限速后,控制器输出最高速时一般已经到了占空比极限,没有提升空间。所以不提高电压换任何控制器也不能提高最高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对控制器调速原理理解有误,电动车控制器调速不是类似于步进电机一样的受主控频率决定的,而是通过控制三 ...

好的,我再看看是不是要提高电压。因为之前试过同一个电机和电池,更换别的同功率控制器居然就跑快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是不是要提高电压。因为之前试过同一个电机和电池,更换别的同功率控制器居然就跑快了 ...

可以直接加一颗电瓶,脱离控制器供电以外串联供电,优点简单粗暴不需要改造更换控制器,缺点后加的这个电瓶需要单独充电,也没欠压监控。控制器占空比极限有些许差别,碰上极限占比高一些的能略微提速,但是意义不大,350w电机不管怎么折腾不超压加功率最高时速就35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加一颗电瓶,脱离控制器供电以外串联供电,优点简单粗暴不需要改造更换控制器,缺点后加的这个电 ...

曾经有一台350电机配400控,可以跑42速度。结果跑长途半路爆胎,荒凉的没地补胎,只好半路卖废铁求个车钱打车回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曾经有一台350电机配400控,可以跑42速度。结果跑长途半路爆胎,荒凉的没地补胎,只好半路卖废铁求个车钱 ...

不要相信电动车上的欢乐表,1200w的电摩才跑4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相信电动车上的欢乐表,1200w的电摩才跑47~

不是,行者APP卫星测速。我的小车没有欢乐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行者APP卫星测速。我的小车没有欢乐表

350w电机不可能跑42,400w车身重都费劲,时速和需要的功率不是线性关系,越是高速空气阻力越大,这时提高哪怕5km/h有时需要付出成倍的功率,350w电机我用gps和码表测速从未超过40的时候,要么你是下坡加顺风,要么实际功率就不止350w,350w电机换1000w控也是350w,最多启动劲儿大点,限流比350w控要大和时速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好像不能随便改吧__

改控制器还行,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网友:
我那辆叮当出行的电动车在电机锈死前试过换控制器,换电动山地车的控制器(原车最高40km/h),换完速度照样很慢。
没有超压的前提,车速跟电机的功率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