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恒流功能的电源能短路同时保持恒流的有多少啊

楼主(2020-03-16):
例如设置1A恒流,负载从10欧突然变成0.01欧,
想要电流波动不大,存不存在这种的电源,(不要太贵的)
还有一点疑问就是突然短路的话,对于淘宝电源模块或者成品可调电源,会不会发发生打火或者电流突然大幅上升再慢慢恢复恒流的情况,我很担心这种2情况的发生,但是自己又没用过,所以来请教一下

网友A:
某宝有成品模块,
线性电源应该不错,就是功率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成品模块,
线性电源应该不错,就是功率感人

能否给个关键词,淘宝那种巴掌大的带编码器和显示屏的最小输出电压在0.几左右(不能接近0v输出电流),因此短路状态下好像不能恒流

网友B:
那种能直接短路来调整电流的模块都可以。很便宜。

网友C:
能设置恒流就应该基本不变,实验室电源差不多都能达到,具体看手册标出的电流负载调整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设置恒流就应该基本不变,实验室电源差不多都能达到,具体看手册标出的电流负载调整率 ...

如果是1安,就整个固纬gps1830,很便宜,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成品模块,
线性电源应该不错,就是功率感人

问过某宝客服,问了他们都不知道问了好几个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能直接短路来调整电流的模块都可以。很便宜。

问了他们客服,他们一问三不知,你买了是否试过能实现我描述的功能呢,如果能实现请给个链接,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设置恒流就应该基本不变,实验室电源差不多都能达到,具体看手册标出的电流负载调整率 ...

可不可以介绍下淘宝好多dcdc电源模块带恒流恒压功能,他们的性能参数和你介绍的实验室电源性能差别在哪里?如果差别不大我还是喜欢淘宝小体积的模块。楼上有人说能短路调电流的都能实现短路恒流的功能,可是淘宝页面标注输出电压范围都是0.5v以上起步(短路恒流电压应该接近0才对),两者之间似乎有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能直接短路来调整电流的模块都可以。很便宜。

可是它们淘宝页面标注输出电压范围都是0.5v以上起步(短路恒流电压应该接近0才对),两者之间似乎有矛盾。

网友:
一般的实验电源都具有楼主所说的功能,常见的有3030,3050等,就是输出最大30伏,最大电流分别是3A和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