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久量LED-663台灯改锂电

楼主(2020-03-16):
这台灯原来拆过,详细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2263
开始感觉还不错,虽然是草帽哥的LED灯,但使用不久就感觉这灯太不亮了。还出现过启动电阻烧断的故障,因为这灯只要电源线插上就一直通电着。而且后来用220V供电还是电池供电都亮度很暗有点鸡肋。这闲在家就拆开改改吧。拆开细看,充电电路还是隔离的开关电源,实测输出也有5.5V,这个改锂电加个4056很方便呀,改了锂电后就不用把电源线经常插着,只等没电时充电再插就是。那个220V供电、充电、电池供电的切换开关都不用改了,外观也没什么破坏的。开拆开工:

楼主:
改了不少灯,感觉这灯改后效果出呼我的意料,原来大家喷的草帽灯没想到亮度还是不错,原来亮度暗不是它的错,是供电是供电是供电。改锂电由于空间充足就直接上了双18650,加了带保护的4056保护板,顺便还把USB母座拆下来备用哈。在原电路板上要拆下R16这限流电阻,不然接充电板会不能正常工作的。充电板的输入端在D7整流输出处取电,此处流量电压为5.5V,完全满足充电板要求,至于有没有达到1A的充电电流倒无所谓,不改动原电源的基础上还想怎样呢?这次改装唯一不完美的是充电板的指示灯的显示问题,目前我只能放在调光开关右边处,充电时红灯倒是可看清,但充满后的绿色在白天几乎看不到了。好在原来的切换开关只要处于充电时就有个充电指示灯亮,这样只有调光开关处的红灯不亮并处于充电状态,那就是充满了哈,最后试下改装后的亮度,真不错,比原来贼亮多了,这晚上拍照,红米NOTE7PRO这千元机还真不错呢。

网友:
这种铅酸改双18650位置正好,我嫌弃4056的充电电流小,5v直充保护板,怕保护板失效用了两块保护板串联,充电电流2A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不少灯,感觉这灯改后效果出呼我的意料,原来大家喷的草帽灯没想到亮度还是不错,原来亮度暗不是它的错 ...

R16貌似仅0.75Ω,在原电路什么作用?
请教充电板的输入端已在D7整流输出处取电,为什么还要“拆下R16这限流电阻,不然接充电板会不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6貌似仅0.75Ω,在原电路什么作用?
请教充电板的输入端已在D7整流输出处取电,为什么还要“拆下R16这 ...

原电路没恒流功能呀,我拆下R16就是为了接入4056充电板在R16两端呀,不拆这充电板有作用吗?带保护充电板有两输入端,两输出端及两电池端。R16原电路中就是限流保护作用吧,万一过流就烧断,还有个二极管也防止电池供电时反串过去。

网友:
这种改造好啊

网友:
大婶什么时候变成灯神了??折腾的不乐亦乎。。。。。。。。

网友B:
凌晨都不行,真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C:
这个牌子的灯电路设计还是有很大问题.有也买的这个牌子.但是是调光靠昨.靠右边有两个插座那一款…也是用没多久电池就不行了.调光开关电位器有问题.亮度时间亮时暗.拆开一看.只有一节18650.亮度问题是开关触电的问题.而不是电位器问题(我这个是开关和电位器一体.不晓得你这个灯是不是).拆开灯板.一共50颗灯珠.全部并联.只有2根线下到控制板.串去电流表一测.居然有2A多电流.开关触电烫手.难怪会接触不良.后来我取消全部电路板.找了一块充电宝电路板和一块一万毫安9858102接入开关.开关过去串入一个5w2欧姆水泥电阻.通电水泥电阻发热但不烫手.开关触点不发热.取消调光功能.就这样.亮度正常了.……最后再说他这个设计问题.50个灯珠并联.只下了3根线(一正一负).电流能不大.电池又这么小.可能新电池能多用一会儿.放电电流太大.电池老化的快...为啥不想办法把灯珠设计串接一部分.再改进一下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路没恒流功能呀,我拆下R16就是为了接入4056充电板在R16两端呀,不拆这充电板有作用吗?带保护充电板 ...

原厂电路设计确实马虎得很.只考虑当然卖出去能用几个月.根本不做长久考虑.典型淘宝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凌晨都不行,真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 ...

试了下你的一样,现在是每人给个小水桶,无论你贡献多少都最多 只能那么多,所以大家发贴积极性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的灯电路设计还是有很大问题.有也买的这个牌子.但是是调光靠昨.靠右边有两个插座那一款…也是用没 ...

朋友你也好细心,这个也是开关和电位器一体的,我也换过这电位器,也是时亮时暗,没细研究是开关还是电位器的原因,还是你细心,佩服!!你也提供了个好思路,再出现时亮时暗时直接不让它调光算事,直接只使用开关,把电位器短接好即可。我现在用的两节18650电池并联,怪不得说换电池后亮度大了不少呀,原来是这草帽姐饭量大,原来的电源可能根本带不动的样子吧。目前充满电用了两次,还不错。
这灯改后我基本上很满意,外观没改变,功能也没改动哈。

网友:
謝謝分享 漂亮!居然能调光!!

网友D:
换了好,铅酸的实在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好,铅酸的实在不经用

最关键的是换了后没想到亮度有这么高,原来一直亮度很不足呀。

网友E:
手艺不错啊,原来有个酒量的手电,长时间不用充不进电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不错啊,原来有个酒量的手电,长时间不用充不进电扔了

如果是这种充电电路改锂电特方便 的,快去捡回来,但说不定这儿的长老们已经抢了。

网友(2022-10-23):
久量做工还算良心了...改装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