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闲了一定要给自家空调彻底清理一下!

楼主(2020-03-16):
还没开工,在家只能找点事情做,这两天拆洗空调,室外机够不着,室内机也一定要清理干净!!!里面真是太脏了,弄了我两天时间才清好,非常麻烦,滚筒叶片空间太小,以至于心里想琢磨个自动清洗的小工具,还没想好怎么做,先用毛刷清理吧

网友:
确实需要清理了

网友A:
怎么拆开的。。我都拆不开。。

网友:
我之前买过这种上门清洗的服务,都用高压蒸汽直接喷,LZ可以淘宝一下专门的家电清洗机和遮罩之类的一套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开的。。我都拆不开。。

首先取下面板能找到的所有螺丝,有的下面的螺丝有塑料块扣着,暗的。打不开的时候要能找到,拆下所有螺丝后,只换向外扣就能打开了,凡是有打不开的地方,就看一下是不是有螺丝没拆,然后就用一字螺丝刀撬开卡扣抽出来就打开了。

网友:
你这个估计几年没洗过  我是淘宝买的静电过滤棉  把进风口全部覆盖。风力会减小,但是能挡住不少灰尘。

网友B:
洗空调要2天?我没看错吧,我全部拆散了洗也就一个多小时搞定,好像我记得发过帖子,忘记老站还是新站了

网友C:
哪台是三菱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台是三菱妈?

格力风调

网友:
光洗壳没有什么用的 要洗蒸发器 网上有那个喷雾 喷上去 清洗

网友:
可能年纪大了还是什么原因,我不喜欢看新设计的空调外观,都很廉价的感觉,老空调外观简约耐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空调要2天?我没看错吧,我全部拆散了洗也就一个多小时搞定,好像我记得发过帖子,忘记老站还是新站了 ...

大婶厉害呀

网友:
这是多久没清理,确实需要清理

网友B:
拆得够散了吧,一个多小时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得够散了吧,一个多小时搞定

婶子:你咋不把蒸发器拆开,管路里也清洗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婶子:你咋不把蒸发器拆开,管路里也清洗一下呢?

杠就没意思了

网友:
意思是你拆的真够散
意思没表达明白 被你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