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c3563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0-03-16):
外观,几个按钮上下两个可以调量程。

参数,有三档测试电流。精度看着很牛逼,也只是看看。

底部usb和航空插座,microusb可以充电和连上位机。

侧面

顶部

俩4线夹子

开机后,我这个短路可以到零。

设置菜单有阉割一些选项,例如背光。

可以自行校准

简单看下电压精度,尚可。

测下输出波形,竟然不是1khz的正弦波,而是类梯形波,应该是方波振荡器加积分双向限幅得到的,对于特定波形配专用取样倒也不是大问题,精度通过校准标定还是能保证的。

随便找块电池测下

再测下自制的4线测试线,只有2.3毫欧。

有人拿这个测量电容,甚至商家也有的介绍用来测试电容内阻,其实这个测电容,测出来啥都不是。这个属于交流内阻测试仪,利用1khz恒流交流信号源测量被测物压降除以恒定电流算出内阻。电池的等效电路大概相当于理想电池+内阻+串联电感,等效串联电感很小可以忽略,理想电池相当于容量极大的电容,交流信号下的容抗xc非常的小趋近于零,所以交流测试信号测量电池就只剩下电池内阻了,所以结果是准确的。而电容等效电路相当于理想电容+esr+esl,esl同样很小可以忽略, esr相当于电池的内阻, 但是理想电容的容量不像电池那样等效容值极大,例如下图1.5uf的cbb,测试结果是109欧。这个和1khz频率下的1.5uf电容的容抗非常接近,包含了容抗xc esr 和esl ,由于这个例子cbb容量很小,容抗会很大,esr反倒显得很小了,所以基本上,1uf或者几uf的电容用这个东西去测,测得结果基本是1khz下电容的容抗,而并不是esr。

验证一下,测下实际电容量。1.49uf,1khz正弦波容抗大约106欧

用晶体管测试仪测下esr,显示0.27欧,109-106大概算出esr+esl等于3欧,esl可以忽略,和晶体管测试仪测量结果的误差还要包含测内阻仪波形非正弦的影响。综合看起来晶体管测试仪测试结果虽然不是很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至少比用内阻仪去测小电容内阻要靠谱的多。

3300uf的电解,这个测试出来就接近esr了,但还包含容抗占比。

对比一下晶体管测试仪,读数偏大了。

再来个10颗3300uf做的模拟电池,这个测试结果由于容抗很小,基本上是电容的esr了,这个读数看做内阻还差不多。
所以这个测电容评估内阻esr,必须很大的电容才有参考价值。

下面拆解

开盖后

屏板

一块液晶

另一半

1颗1000mah电池

供电部分和充电管理,用了两颗dc-dc升压,生成两路正负4v电源。
左下角用了一颗usb转串口芯片负责和电脑通讯

ic资料

左面用了一颗运放负责生成1khz信号源,用做测试信号,其他几颗模拟开关负责档位量程切换。

资料

左下角用了一颗4运放负责交流电压通道采样,中间两颗红色cbb用于正负电压信号采样隔离,起隔直作用,由于电压差分取样需要两颗。
右上两颗大电解反串组成一颗无极性大电容,耐压200v,用于电流测量通道的隔直作用。

资料

反面什么也没有

stm8单片机

1khz交流电流取样

可以连接上位机,支持在线放电或者充电过程中的内阻电压变化曲线统计。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补充内容 (2020-5-22 07:35):
68楼坛友提醒这个内阻仪应该是正弦输出的,帖子里测量开路时的类梯形波应该是削峰失真造成的,经测试的确如此,在此感谢他的提醒!

补充内容 (2020-5-22 07:45):
由于论坛审核原因,一些回复没有通知提醒,所以有些回复无法及时看到,还望见谅!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76楼放上接入电阻时的输出波形。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7

网友A:
沙发底板地下室,加筋的节奏

网友B:
我也想要,但觉得不是必要的,但有时候要用。主要是穷啊啊啊啊

网友C:
都是相对的,测量一批电池,不是非常准的话相对每个电池的值是有价值的,比如55~60m欧的电池一批,这个测出58~63之间。电容的话也只能去比较一下,一个好的,和一个坏的。电阻嘛,省的用伏安法,算了。你说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相对的,测量一批电池,不是非常准的话相对每个电池的值是有价值的,比如55~60m欧的电池一批,这个测 ...

是的很对~

网友D:
好东西,这个厉害了。

你     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网友E:
这都什么事啊,又不让评分了这帖子得火啊,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F:
测大电解电容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这个厉害了。

你     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

不发帖都超,也不知限额倒底有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都什么事啊,又不让评分了这帖子得火啊,估计不便宜吧?

200多块,挺坑的

网友G:
转家就是砖家。砖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要,但觉得不是必要的,但有时候要用。主要是穷啊啊啊啊

我也是,应该上单片机反向工程,多复制一些高性价比,内置曲线测试和存储卡扩展更好。我的电池测试仪,用的是锂电池架子加免激活保护板,再加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电热丝负载做的简易容量测试仪。

网友H:
大婶,不说了,打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底板地下室,加筋的节奏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要,但觉得不是必要的,但有时候要用。主要是穷啊啊啊啊

我也觉得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大电解电容还是可以的

是的 大电解相对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家就是砖家。砖业!

啊。。。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婶,不说了,打劫!

嘿嘿疫情严重有带红箍的“保护”我

网友:
我看YR1035+用的比较多 这个多少钱?

网友:
前一段测一些电池非常相要一个,看了看便宜的都要200多大洋,还是在等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