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三十年前爷爷用过的计算器(CITIZEN LH-700)

楼主(2020-03-16):
翻橱柜找出个很早以前我爷爷用过的西铁城计算器

外观图:

打开看看,有几个按钮被污染了:

显示位数是8位:

键盘特写,印刷在键帽上的文字没有掉色:

底部2颗螺丝固定:

拆开后盖,后盖是金属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丝锈迹:

露出内部电路,瞬间惊呆了,竟然不是牛屎芯片?

取下显示屏,可以看到偏振片与屏幕是分离的,放上偏振片才能显示数字:

取下的偏振片与边框:

计算器的硬封主控芯片,很像现在的mp3芯片:

板子上还有个不常见的玻封二极管:

纽扣电池,总觉得这纽扣电池是多余,实际上这种太阳能电池敏感度很高,基本有光的地方都能用:

取下板子,看到了导电橡胶按键,三十年了,还没有任何老化迹象:

键盘键帽:

太阳能电池反面通过导电橡胶连接。由于太阳能电池输出电流是微安级的,导电橡胶几千欧的线组几乎无影响,这就好比我们的手机充电器输出电流1~4A,线组几十毫欧完全无影响:

太阳能电池空载电压将近2.7V

短路电流22uA:

电池电压1.27V:

短路电流7.4mA:

屏蔽太阳能电池,纽扣电池供电下计算器的工作电流是3uA,看来当年的芯片制造工艺也是相当牛X的,功耗很低了:

网友A:
你爷爷是土豪啊,西铁城计算器,很高档

网友:
30年成色还这么好,保存措施不错

网友:
别测短路电流!这样极易损坏电池和太阳能板

网友:
西铁城计算器,很高档,应该是单位领导用

网友:
当时我拆坏了好几个日本的计算器,都是双色塑料注塑的。后悔

网友:
以前捡过一个国产的百灵鸟牌的,发现和这个从外到里都很像。

网友:
原来西铁城英文是CITIZEN呀,对比了下自己用的计算器,是CTITZEN,妥妥的擦边冒牌

网友:
古董啊,日本西铁城钟表的,在台湾造的。

网友:
西铁城计算器,很高档。工艺做工用料还是相当牛的。

网友:
还是硬芯的,好东西

网友:
卡西欧的帖牌货。。。。。

网友:
那时候有比屎更坑的裸芯,几乎一碰即坏。

网友:
这个一般,老爷子用的30年前的算是全功能把,估计扔了据说当时托人买的不好买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爷爷是土豪啊,西铁城计算器,很高档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精品啊!!高档货

网友:
这样的计算器,在当年应该特别的贵(最低可能是500到800元左右)。

正在启动 Windows

网友:
成色真不错,看起了真好

网友:
你是有钱人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