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表封签

楼主(2020-03-16):
拆个电表封签

网友A:
至少可以拆开研究下,有一种金属的不行,用的是很大压力塑性形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可以拆开研究下,有一种金属的不行,用的是很大压力塑性形变。

好多都是铅封

网友:
铅封的好像没办法无损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