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请问用沪工NB200E电焊机二保焊氩弧焊,能直接用空调插座吗

楼主(2020-03-16):
刚刚买了个沪工NB200E电焊机,计划主要进行二保焊和氩弧焊。新手,以前都没有接触过电焊,现在不确定电源怎么处理好,现在求助一下有经验的,多谢了!

就是家里偶尔使用,请问直接使用立式空调线路可以吗?空气开关是C16的,总开关是C40的。
或者使用C10的空开和普通的延长插座可以使用吗?
新的电焊机连插头都没有,需要配成什么插头呢。

现在只有二保焊,氩弧焊还在慢慢配套,氩弧焊线在路上,接下来弄防护服、焊帽,下一步计划弄气瓶和冷焊控制器。

可能偶尔使用手把焊3.2的,实际手把焊的线都没有,目前也没有计划买。

多谢了!!

网友:
200的焊机可以  不能和空调一起用
这么多东西要不小场地吧  先用着 以后单独接一条线

网友:
10A的插座就可以用了。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2位,买了插头和延长线,试一下。

另外有合适的保护面罩推荐吗?

网友:
等到哪天电磁阀出了问题 可以找我  我们是沪工焊机电磁阀的供应商

网友:
没关系的 我的随便一个插座也可以焊,没有跳闸,

网友:
说这么多,还不如把铭牌发上来看看

网友:
只要墙里面的线没有问题就行,如果拉远了用,线不能太细,不然焊接电压会调不起来

网友A:
建议你先考电焊证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考电焊证

我的焊工证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