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金士顿U盘是假的吧?

楼主(2020-03-16):
文件夹乱码,无法格式化,无法删除,无法写入文件

U盘接口也有钢印  这种单芯片的U盘第一次见。。。。
这样的怎么量产???

我估计是假的   你们觉得呢

网友:
假的应该不至于,黑胶一体封装,TLC,性能不咋的,多多下载量产工具,没准哪一个就行。

网友:
未必是假的,真的也用群联主控和东芝颗粒

网友:
金士顿优盘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金士顿U盘假的多,,,,

网友:
群联加东芝
再看模具外观,应该是正品

楼主:
谢谢大神  已经开工了

网友:
可惜的是黑胶一体封装,我觉得体积可以做更小,或者增加一个USB灯头。

网友:
看检测结果真的可能比较大一些,这款U盘后期的产品就是黑胶一体TLC方案,读写速度感人

网友:
是正品
紫薯布丁

网友:
也许后期版本缩水呢。接口带钢印的。字还挺清楚。

网友:
是正品,假的比这良心多了

网友A:
这是拿金士顿DT的钱买了个闪迪酷豆呀!
不过这样的话,这DT标志性的灯好像就没有了呀。
另外盘后边的5个焊盘,可以试试焊个MICRO USB的母头或是公头上去,应该能直接当OTGU盘用。
不过话说回来,别说假土顿了,包括闪迪也会搞这种歪门邪道了,酷刃的盘,一开始好歹还是电路板的,后来也买到过只剩下这么一小节黑胶盘的,关键是相对于DT这种带灯货,不带灯的你更不容易发现,要不是因为那盘莫名的被写保护了,然后又不知入手的渠道无法申请售后所以拆开完,还真发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拿金士顿DT的钱买了个闪迪酷豆呀!
不过这样的话,这DT标志性的灯好像就没有了呀。
另外盘后边的5个焊 ...

是的,没拆之前从外面看没灯亮,我第一感觉是假的,后来拆开一看电路板都没有更像是假的  但是看起来整体做工还不错  就有点怀疑  这样看起来是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