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清明节快到了,用龙韵手电钻改装个除草神器

楼主(2020-03-16):
直接从拼西西里买了转接头和锯片,用了优惠券后总价才2.3元,装上

网友:
一定小心锯片别飞出去。
很不安全 ,奉劝买个专业的除草机。

网友:
扭矩太大了,碰到手脚,伤亡惨重啊

网友:
除草?这看起来有点危险呀

网友:
想买个除草机,就过年用一次太不合算了

网友:
这可不好玩,用它除草不小心碰到石头硬树根什么的卡一下,那可就变成杀器啦,楼主想想就行啦,可千万别真拿它去除草呀!

网友:
角磨机装锯片是最危险的大杀器,没有之一,网上看到有人受伤的图片都吓得要死,想不到竟然有人用手电钻装锯片,这算是大杀器升级版么?

网友:
我觉得换砂轮片好点,至少不易被突然卡住悲剧。

网友:
尽量中午用

网友:
接楼上~
早晚要出事

网友:
这个不好玩,安全第一,还是买把镰刀。

楼主:
我还买了防护神器,还在路上,到时候装上拍照

网友:
这玩意怎么用?转速太低吧?

网友:
这个确实太危险!力道很难控制

网友:
兄弟注意安全啊,得弄个支架,把锯得保护在里面,

不过割草的话,手电钻转速慢,而且也用不上锯片,应该一个长条铁片中间开孔就可以了吧!

网友:
如果转速够,除草直接用一根细铁丝就行,锯片太危险啦。

网友:
我觉得加个长杆更好

网友:
这个还不如用镰刀呢

网友:
除草不用锯片吧?用一根软钢丝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