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万能的坛友,救救这台金立s10l吧,不停反复开机

楼主(2020-03-16):
小孩用的一台金立S10L,不停反复开机,出现LOGO后几秒就重启,按键没什么作用,也关不了机,试了用刷机软件,没办法和电脑连接。我感觉可能要拆机拔掉电源才行。请各伴坛友高手之个招。谢谢。送去售后花几百十来元,感觉卖了也不值这个钱,自动动手当个乐趣,顺便学点东西。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还是先学下recovery之类的知识吧,否则别人告诉你咋弄你也听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先学下recovery之类的知识吧,否则别人告诉你咋弄你也听不懂啊 ...

谢谢,双清都进不去啊,主要是按键都反应,机子也关不了,只能等他把电耗完了试,再不行就只能拆机了,因为其他办法都试过了。现关键是电脑识别不了手机,因为手机启动留给电脑反应的时候不够。,而它又反复启动,造成电脑不停的在识别,所以啥也做了。

网友:
找线刷工具,手机插上数据线并连接电脑,在手机重启时按住电源键试试。看能不能用线刷工具进入线刷模式。

网友B:
前天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是一台小米的手机,怀疑是关机键的弹片没有弹起来,垂直按键的方向用手指多弹几下,好了

网友:
垂直关机键的方向,用手指弹几下,让关机键下面的锅仔片复位就可以解决。

网友:
估计字库  emmc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双清都进不去啊,主要是按键都反应,机子也关不了,只能等他把电耗完了试,再不行就只能拆机了,因 ...

强制关机啊,长按电源键就行了,同时按着音量下或者上加上电源键,一直按到强制关机重启为止啊

网友:
“硬盘”坏了,没得修了,扔了吧

网友:
强刷,不行就是硬件问题,cpu虚焊(360n4s,360N5通病),硬盘坏都有可能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开机按键是不是坏了,遇到过类似的,拆下来按钮就好了

楼主:
拆开手机了,断掉了电池,插线连接电脑会有一次识别过程,显示发现后就消失了。问题还是手机,但不知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只识别一次就消失。

楼主:
出现了新情况,手按着开机键和下键,居然出现电脑识别到手机,而且是显示安装正常,但也只是随着手机的反复重启而闪现,松手后就恢复成原来连接不正常且反复闪现的情况。还要是先解决反复重启的问题,他影响了电脑和手机的连接,这个问题解决了,估计就是连上电脑,也可以刷机了。

网友:
长按电源键10秒以上强制关机,
貌似出现这种情况是系统丢失了文件,要刷机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天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是一台小米的手机,怀疑是关机键的弹片没有弹起来,垂直按键的方向用手指多弹几 ...

拆开了机器,断开了按键排线,还是一样,我怀疑硬件不会有什么问题,应该是底层系统出了问题,好比如电脑的bios的自检程序不正常,手机启动程序不能有效,运行到一定的时候就又重启了,这个过程大概才10秒左右。

网友C:
既然拆开了机器,试试拆下电池,放个几分钟再装上去。然后再按  开机   和   音量减键 ,看能不能回到 恢复出厂?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既然拆开了机器,试试拆下电池,放个几分钟再装上去。然后再按  开机   和   音量减键 ,看能不能回到 恢复 ...

以上操作 不要连接电脑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操作 不要连接电脑进行。

谢谢!试过,拆了电池,然后按了按键,放了一阵子,消耗了尽存的电,估计连电容的电也放干净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可能是emmc挂了,要换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emmc挂了,要换emmc

这个怎么会坏了呢?那没摔过,没有病毒。那要怎么换呢?估计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