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子弹头换插座指示灯

楼主(2020-03-16):
拆一个老旧的八孔子弹头插座。

手边没有合适的电阻,在家里搜到了这个,估计好多人都有。

拆掉了里边的指示灯,仔细一看是氖管的。
一个字“换”。

过程就不用详述。
换的工具是电烙铁,胶枪,热缩管。

完工看效果图,乳黄色的灯看着舒服。

网友A:
换两颗一正一反并联,仿流明暖白灯珠看着更舒服,至少点光源面积大,发光散角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两颗一正一反并联,仿流明暖白灯珠看着更舒服,至少点光源面积大,发光散角大。 ...

交流电,串电阻以后无所谓正反都亮吧?

网友:
这种插座都是不安全的了。自己用就还可以,工作场所都不能用,消防隐患。

网友:
氖气灯要比LED灯,寿命要长一些,只要你不把它砸碎了

网友:
我昨天刚拆了一个具有同样历史同款型号的插排,led没坏,限流电阻坏掉了,给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串电阻以后无所谓正反都亮吧?

好像串电阻后正向导通发光,反向击穿不发光,但因为有限流电阻所以没啥事。

楼主:
以前的插板好多都是电阻坏,现在这种情况少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串电阻后正向导通发光,反向击穿不发光,但因为有限流电阻所以没啥事。 ...

我的意思是交流电是50Hz,也就是火线对零线电流每秒钟来回变化50次,所以电阻+二极管接到交流电上不区分火线零线都会亮。
阵脚相反接两个led小灯都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