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一下,猫盘刷黑群可能存在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0-03-16):
    玩猫盘的群里,目前大约一半人都反映各种问题,尤其是掉盘,找不到硬件,还有一小半人发现死机都问题

    基本上都是刷了黑群后出现上述问题,猜想是黑裙引导文件可能有问题,或者D119J的系统本身就不支持增大内存。

    建议猫盘不要刷黑群了,以免数据丢失。

网友A:
刷好有问题就有问题,没问题的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我两台,有一台有问题掉IP,还有一台稳定可靠运行好几个月了~

网友:
这玩意我买回来就是当下载机+临时文件储存的,回来刷了X3P就没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好有问题就有问题,没问题的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我两台,有一台有问题掉IP,还有一台稳定可靠运行好几个月 ...

从目前反馈情况来看,大约一多半人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目前反馈情况来看,大约一多半人会出现问题

我目前每天备份一次,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我的始终不能休眠,把呼吸灯计划删了  结果还在亮

有120的引导了,但是没折腾,目前在用比较稳定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小猫刷的120J时间一长就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小猫刷的120J时间一长就死机了

目前看来,大部分人用猫盘刷黑群都出现死机、找不到硬件、掉IP等现象

网友:
本来想入猫盘,算了,480某鱼上入了个全新115j,还是白的省心啊,老了没时间和精力折腾了,官方系统,丢在那稳定下载和备份备份照片挺好的。

网友(2020-05-13):
自己买的原系统刷的,用到现在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运气比较好

网友C(2021-02-08):
今天刷好群晖,第二天就找不到机器了,就要开始重新安装dsm系统,真是懊恼了,不知道是为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刷好群晖,第二天就找不到机器了,就要开始重新安装dsm系统,真是懊恼了,不知道是为啥! ...

掉ip  是这个  有几率性的   又时不重启 就好好的 又时重启就没有  要重启好几次才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掉ip  是这个  有几率性的   又时不重启 就好好的 又时重启就没有  要重启好几次才有 ...

其实掉IP是CPU虚焊了,这个板子不少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掉IP是CPU虚焊了,这个板子不少都是这样

我的就是掉ip

换了x3p
就没其他问题

网友(2021-10-05):
看看我的救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819&page=1&mobile=2#pid10785604

网友(2022-02-01):
版本多啊。。。
有hlaso版本,还有d神马版本,还有印这字母的地方空白的版本!…

网友:
说实话,纯粹体验群晖,可以用虚拟机就可以实现了。用单盘位的实在看不出稳定性在那儿。建议还是4盘位起步,一定要做数据冗余啊。否则欲哭无泪。我的j3455稳定跑了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