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L-Wdr5600拆机维修 WAN口偶尔常亮求助

楼主(2020-03-16):
这个5600修成这样 换了网变 而且拆掉了阻值不正常的电阻 但是WAN口偶尔常亮 cpu不发烫  求助
界面偶尔显示连接中 但是过一会就灭了灯

网友A:
我想知道这CPU主频多少,N多年前到现在,感觉没变化。

网友:
这玩意还能硬件修?

网友B:
我想知道主板上四个天线,三个是主芯片上出来的,一个黑线是另外一个芯片上出来的,那个黑线是5G天线?怎么只有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CPU主频多少,N多年前到现在,感觉没变化。

千万别小看高通CPU,默认频率就够用超频吓死你,无线性能更是其它品牌没得比的,这货只是百兆淘汰了而已,百兆内谁是高通的对手?凭MTk还是博通还是螃蟹?从产品线到终端没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主板上四个天线,三个是主芯片上出来的,一个黑线是另外一个芯片上出来的,那个黑线是5G天线?怎么 ...

433的5G一根天线足以

网友:
看下TTL输出呗,估计还是交换芯片坏了吧,实在不行刷op改WAN口吧

网友:
别费劲了,刷op做VLA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