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分享:ESP8266,ESP32使用微信安信可公众号配网的方法

楼主(2020-03-16):
air_kiss_connect.cpp

#include <Arduino.h>
#ifdef ESP32
#include <WiFi.h>
#else
#include <ESP8266WiFi.h>
#endif

void air_kiss_connect()
{
    int cnt = 0;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if (cnt++ >= 30)
        {

            WiFi.beginSmartConfig();
            while (true)
            {
                delay(1000);

                if (WiFi.smartConfigDone())
                {
                    Serial.println("SmartConfig Success");
                    break;
                }
            }
        }
    }
}

将上面这个代码文件添加到Arduino的工程目录中或者把上面这个函数直接添加到.ino文件里面
在setup()函数中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1.手机微信关注 [安信可科技]
2.然后手机连接WiFi后是由该公众号下部菜单的[WiFi配置]3.打开Esp8266,然后跟着手机提示输入当前WiFi热点的密码就可以了。可以将手机连着的WiFi热点配置到Esp8266上。
3.下次Esp8266开机会自动连上一次的WiFi热点,除非尝试15秒,连不上就会进入等待配网的状态,此时可以再次使用微信配置网络连接。

这种方式叫做AirKiss
很方便,唯一的缺点是不能手动输入WiFi的SSID,所以只能将手机当前的WiFi发送给Esp8266,如果想要将8266连上手机自己开的热点就会比较麻烦。

网友A:
里面有用的是这句:  WiFi.beginSmartConfig();本来就带的功能。

网友B:
感觉还是 WiFiManager 更加人性化和简单一些

微信配网这个其实很多软件都行,用的是一个标准协议。但是貌似没几个这么用的。。。。 ESP8266的东家还有一个APP也可以进行配网,而不用关注它的微信号。。。。

WiFiManager 是启用一个AP,然后手机打开页面。。填上。。。。。。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DNSServ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WiFiManager.h>
//使用库  WiFiManager
//实例化 wifiManager 对象。这将在访问点模式下启动ESP,并将一个强制门户网站重定向到配置网页:
void setup() {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Serial.begin(115200);
  //reset saved settings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set custom ip for portal
  //wifiManager.setAPStaticIPConfig(IPAddress(10,0,1,1), IPAddress(10,0,1,1), IPAddress(255,255,255,0));

  //fetches ssid and pass from eeprom and tries to connect
  //if it does not connect it starts an access point with the specified name
  //here  "AutoConnectAP"
  //and goes into a blocking loop awaiting configuration
  //  wifiManager.autoConnect("AutoConnectAP");
  //or use this for auto generated name ESP + ChipID
  //wifiManager.autoConnect();

//将到期超时设置为240秒:

  wifiManager.setConfigPortalTimeout(240);
  if (!wifiManager.autoConnect("ESP_AP", "changeit")) {
    Serial.println(F("Failed to connect. Reset and try again. . ."));
    delay(3000);
    //重置并重试
    ESP.reset();
    delay(5000);
  }

//在我们从网络浏览器中选择Wi-Fi网络和密码后,我们现在连接到Wi-Fi网络:

  //如果你到这里,你已经连接到WiFi
  Serial.println(F("Connected to Wifi."));
  Serial.print(F("My IP:"));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void loop() {
  //为loop()添加你的代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用的是这句:  WiFi.beginSmartConfig();本来就带的功能。

是的
很多只是不知道这个可以和安信可的微信配网合起来用而已。
以前是安卓有个app叫SmartConfig的可以配合使用,其实安信可是一样的。

网友C(2020-12-19):
引用 楼主:
是的
很多只是不知道这个可以和安信可的微信配网合起来用而已。
以前是安卓有个app叫SmartConfig的可以配 ...

ESP32用不了这个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32用不了这个库吗?

可以用
可以用
可以用
可以用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 WiFiManager 更加人性化和简单一些

微信配网这个其实很多软件都行,用的是一个标准协议。但是貌 ...

请问用什么软件WiFiMana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