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吸顶灯突然不亮了,拆下来看看没找到坏的地方,能修吗

楼主(2020-03-16):
如题,没有炸了的地方,也没有哪里有过热的现象,灯珠也挺正常,就是不亮了

补充:谢谢各位大佬,确实是一对灯珠不亮了,拆下短路以后就可以用了,同时发现有几组并联灯珠烧了单独一个的,那我应该把烧了的拆掉短路吗?与烧坏灯珠并联的会不会寿命很短?

网友A:
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或者电池挨个检查一下灯珠,这种灯板,99.999%都是灯珠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灯珠led问题,串联,有一个led损坏,就都不亮了,挨个量一下。
后来更换了坏的(坏了好几个)led,就好了。

网友B:
用万用婊二极管档,依次将红红笔搭在LED正负极上,正常的灯珠会亮。如果你不知道哪个是正负极,就交换表笔测试下。
另外,建议楼主把B超、X光机、磁共振等设备都扛回家,这样就能看得见损坏的地方了。。。。。。。

网友C:
当心驱动是非隔离的哦

网友D:
先看电源有没有输出,一般都是灯珠问题,查出有问题的灯珠,短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或者电池挨个检查一下灯珠,这种灯板,99.999%都是灯珠的问题 ...

好吧,等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婊二极管档,依次将红红笔搭在LED正负极上,正常的灯珠会亮。如果你不知道哪个是正负极,就交换表笔 ...

好像没有这个档怎么办啊

网友:
楼主觉得灯珠正常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呢?
应该用万用表量驱动的输出电压,如果有电压而灯珠不亮就可能是灯珠问题,否则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测量每颗灯珠就能知道哪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这个档怎么办啊

先目测灯珠有没有黑点。
没有的话,可以用一块旧手机电池串一个电阻挨个测量。
如果这些也没有,可以通电用镊子或一节电线挨个短路灯珠,切记要注意安全!!!

网友:
用电池串联电阻再与万用表电流档串联,挨个测灯珠,我都看到有两粒烧黑点了

网友:
5730的灯珠八成坏了几颗,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发光为好的,如果修的多,可以某宝几块的240度ptc加热片和灯珠自己更换,嫌麻烦可以用煤气灶打火机加热更换,一定要注意安全和火候,不能烤焦了

网友:
看你的灯珠头上两点黑,肯定有灯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心驱动是非隔离的哦

运气好没被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电源有没有输出,一般都是灯珠问题,查出有问题的灯珠,短接就行了

好的谢谢

网友:
电源不错,,,来了数码之家,,,,这个简单的维修应该学会,,,万用表,,,PTC加热台换灯珠神器

网友:
就两部分,驱动,灯珠,很好查

网友:
万用表检测电压,测量每颗灯珠就能知道哪不好了,两把电烙铁完美更换灯珠

网友:
两把电烙铁是电镊子的用法,,灯珠中间有焊点散热,,,还是要加热台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