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JUMPER500电源故障修理

楼主(2020-03-16):
一台航嘉JUMPER500电源故障:空载正常启动。但接主板不启动,电源风扇会转。接电源表显示5VSB只有4V~4.1V上下变化。这个是CX6800主芯片十277副芯片十751002(保护器)十339(比较器)的组合。拆机先换过初级电路的电容100uf/50V、10uf/50V。上电一样。又把主芯片、各处看着可能虚焊的地方都补焊了下。还是一样。晕,不好搞阿。思考了下,5VSB电压低应为对应的电路有故障,又重新对这一路电路加焊下。当加焊到光电管时。怎么R63的电阻512的一个焊脚处有点小烟出了,也就是光电管与R63电阻的一个脚相连接处。这里面虚焊了?。重焊后上电一试。5VSB电压为5V了。连接主板玩游戏几个钟。全正常了。晕。现在都是贴片了。这电阻表面看上去好好的。那知道虚焊了呢,前前后后搞了一整天。这真的是玩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查啊,贴片都能虚焊,直插虚焊还正常点

网友A:
热风枪  闭眼全部吹一遍,

效果会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  闭眼全部吹一遍,

效果会好么?

90%不会,吹到化锡背面的零件都掉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0%不会,吹到化锡背面的零件都掉光了。

小范围 ,小范围的吹 ~~

网友C:
这个原配风扇有点儿吵,我买回来第一时间换掉了,换的时候,挨个换了十几个风扇竟然都无法转动,后来才知道,开机温度低的时候,风扇供电电压极低,普通风扇转不起来,只有一个火蝠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范围 ,小范围的吹 ~~

那不得浪费很多时间,还不如对症下药直接万用表检查工作点来的快点。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估计也就只有直流有刷电机才可以小饭小电压转动这种这种非特制无刷电机是电压太低,低到一定程度是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配风扇有点儿吵,我买回来第一时间换掉了,换的时候,挨个换了十几个风扇竟然都无法转动,后来才知道 ...

这个可能用得少吧!我试过不吵啊。还好静呢。

网友:
能修电源的都是大锅级别的

网友:
这种情况,能修好,真的要好细心。

网友(2020-04-30):
学习了,看来以后补焊还不能光补电容和大件。另外航嘉这个系列相比其他,用料还算不错。

网友D(2020-08-12):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表是什么表?在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表是什么表?在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

某宝中一搜:(ATX电源测试仪)

网友:
航嘉冷静王用过几年了,最后还是坏了垃圾桶见

网友:
时间一长 温度一高 保不齐。。。

网友:
这个型号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以前喜欢买这个装机 后来....

网友E(2020-09-16):
楼主,我也有个航嘉JUMPER500的电源坏了,应该是短路保护(短接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请教下怎么找哪里短路了

网友(2022-06-29):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有个航嘉JUMPER500的电源坏了,应该是短路保护(短接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请教下怎么找哪里短路了 ...

我的航嘉多核wd500现也出现头晕故障,等抽时间修好了也告诉你。

网友:
辛苦楼主!值得学习学习。
我也刚修复了一个航嘉多核wd500,觉得只要有耐心,一个电脑电源就不是事!因为,就这么几个零件,原理大同小异,除非是杂牌电源。当然,电脑电源因为空间小,零件紧凑,焊点密度大,代换零件要求高,尤其装卸非常麻烦,所以,修理电脑电源比其他大样电器辛苦很多很多的。这也是很多维修人员不愿意去修理电脑电源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