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MIDIPLUS ORIGIN 61 MIDI音乐键盘拆解(1)

楼主(2020-03-16):
一个MIDI 键盘,通电 灯亮,接电脑WINXP 系统可以自动识别,WIN7 不行。
通电后 3位的数码管亮,但是 会不停的跳动数字。
*图片水印后翻转的。

ORIGIN61

8个推子,8个旋钮

MIDIPLUS

接口

标识

三围外观看过了,开始拆了。

后盖,发现种不同的螺丝,
还差几个螺丝。。。。
说明,肯定是拆过,不确定维修过?

开盖了。

next

楼主:
2个滑轮

一个固定 栓 脱胶了。

第二个固定栓

这主板,还用了接插件。

螺丝,标记下。发现这孔有点不对。

像是打偏了,又重新打的。。。

记号下接线, 2个轮用 不同的颜色线。

接线方向记号下

主板背面
发现了飞线。。。

但这飞线是调换了2个 MIDI 输出接口?并没有别的作用?

这里也飞了一根线。

不知道是 出厂的 前的飞线还是 后来维修的飞线。

网上没有 这个的拆机,也不能判别。

楼主:
主板这里还开了个缺口

这个是主控单片机

2个MIDI 输出口

2个滑轮

这个是3位数码管显示的板

这里有个 螺丝柱断 了,需要维修。。。

滑轮 螺丝,标记下。螺丝规格不一样。

ALPHA  ,电阻倒是用了点狠料,没有用杂牌。

面板,开始拆 旋钮,推子板。

里面电路板都是 TA HORNG 这个标识,

飞利浦的芯片

滑块电阻也是ALPHA的

琴键 拉簧的,按理说应该比 塑料片 的强,但实际上还不如 卡西欧,雅马哈电子琴
的塑料片琴键手感好。后续研究中发现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导电橡胶

拉簧,先记号拆了几个,

发现拉簧规格一样,不是逐级的,可以方向拆了。

白键

单独的键盘架,有硅胶垫。

滑轮。
拆了个彻底,然后就是将壳子,琴键 ,按钮帽,用肥皂水 洗刷,

晒干,花了大半天时间。

下一步电路板用毛刷刷灰,芯片清晰图,
飞线,打孔是出厂前还是出厂后研究
还有断裂的螺丝柱用AB胶修补。键盘是拉簧的为什么手感还不好的原因分析

请看第二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652

.

网友:
不错,比较高级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可是同多芬当年之物????音阶还准么????

网友:
给来一段听听?

网友:
我有台maudio的,太久没有用,键发黄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滑轮

飞线做的漂亮,不是随便接上就行的

网友:
拆解的很详细

网友:
电子的音源,音质百年不变.....

网友:
这玩意当时可算是中档货色了!~

网友(2020-06-27):
多少钱买的啊?很好的做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