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联UNT401H硬改2+16g,秒变高配版402H

楼主(2020-03-16):
手边刚好一台九联UNT401H的盒子,1+8g,WiFi+蓝牙。看着网友晒出新版九联402H,某鱼暂时没看见出货的,决定自己硬改。
由于原来板上由4粒256M内存组成1g,现升级2g内存,得找4粒512M得颗粒,手上没有8位的,网上购买ddr3 4g、单面8粒8位内存条一根,用着升级盒子内存。
风枪、焊台出动。拆片、置锡珠,刷焊油、上片、洗板,一路骚操作,硬件改造完成。
进入软件改造,热情的网友发来九联UNT402H的分区,开始替换fastboot、boot分区,软件改造完成。本次改造得到网友老黎、剑心、QQ、风中找感觉的大力支持!
改造后有线、无线、蓝牙都正常,2+16g,基本能满足现有情况下的使用。

网友:
楼主真大牛了也!

网友:
挺牛的!因为1G的原因我曾经放弃了它。。。

网友:
这个盒子的强项是无线连接。双频,配有高档天线。

网友:
唉 你的大改后所有正常  我的只是破解刷机了 结果WIFI 和蓝牙死活打不开了

网友A:
我也在用这款,咨询一下改造后有哪些好处,谢谢!

网友B:
关键是成本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成本要多少钱

8位内存  4粒512M内存  28元。16g闪存24元。

网友:
这技术真是无敌,让人羡慕。
310 2+16,这配置真的是足够用了。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这款,咨询一下改造后有哪些好处,谢谢!

一个字:快!!!

网友C:
有以下问题请教下楼主
1.假设我升级6110T(1+8)的为2+8g的,目前没有2g版的6110,那么是否需要修改什么文件(涉及到内存寻址的问题)?如果不修改是在只能用1g的内存,还是无法开机?
2.如果我用UNT402H,2+8G的硬件,打算刷成6110T(都是3798MV310的CPU);用电信的固件,那么可行不,单纯刷SYSTEM外,还需要刷什么文件?

网友:
过来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以下问题请教下楼主
1.假设我升级6110T(1+8)的为2+8g的,目前没有2g版的6110,那么是否需要修改什么文件(涉 ...

升级6110T(1+8)的为2+8g的,没有适配的和内核支持,不行的。用UNT402H,2+8G的硬件,打算刷成6110T可以试试,不动原机fastboot。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6110T(1+8)的为2+8g的,没有适配的和内核支持,不行的。用UNT402H,2+8G的硬件,打算刷成6110T可以试试 ...

目前680-ka刷6110的固件,没搞成,分区表不一样来的;完全没法搞,另外确认下是这样刷的吗
用6110的分区,然后保留680的原机fastboot,其他分区全刷吗?貌似试过这样不行来的

网友:
九联的UNT401H的性能根本不行,遥控器半天没反应,不管是刷乐天的还是潜龙的都一样,操作非常卡。

网友:
楼主能发我一下分区文件吗,谢谢!343547710@qq.com

网友(2020-04-16):
同求401h的分区表和402h的分区表,
82130062@qq.com
谢谢!

网友:
这技术真是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