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个问题 多个 pcie x1是共享带宽还是独享的呢

楼主(2020-03-16):
比如我主板上有2个x1的接口,我买两块sata 4口扩展卡,那么就是8个sata口了。那请问这8个口是用的1个x1的带宽还是2个x1的带宽呢???

网友A:
每条PCIE通道拥有独立的带宽
所以你这个是每个扩展卡用完一个PCIE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条PCIE通道拥有独立的带宽
所以你这个是每个扩展卡用完一个PCIE的带宽

那么就是说两块x1大概是最大是500MB*2=1GB/S的速度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条PCIE通道拥有独立的带宽
所以你这个是每个扩展卡用完一个PCIE的带宽

那我理论上挂载8块机械硬盘基本不得拖速度吧

网友:
好像只有2条PICE16的可以是调节分配,其他都是独享

网友B:
你每个插槽独享XI带宽,但如果每个扩展板有4个口接4个硬盘共享XI带宽,固态不合适,机械的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就是说两块x1大概是最大是500MB*2=1GB/S的速度哇?

2.0的pcie是这样 3.0的差不多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每个插槽独享XI带宽,但如果每个扩展板有4个口接4个硬盘共享XI带宽,固态不合适,机械的可以。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的pcie是这样 3.0的差不多翻倍

主板是b360m martor pcie 3.0 的

网友D:
看主板
如b360 主板 是动态分配。
一般pcie1x 是保持1x的带宽的
而pice4x nvme 就要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主板
如b360 主板 是动态分配。
一般pcie1x 是保持1x的带宽的

好吧。另外有个不情之请,最近这两年感觉bt下载都不给力了,特别是磁力下载,几乎好多新的种子都没速度,会不会跟工具有关,我用的彗星和老的迅雷(先用彗星转成种子)都没速度,大神用的什么工具下载呢?

网友D:
我新迅雷 下载新种子 也没有速度,不是软件的事,
主要还是在于做种子人,目前共享太少了
pt 的很多资源 又不一样
某个pt网站,不是所有的源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新迅雷 下载新种子 也没有速度,不是软件的事,
主要还是在于做种子人,目前共享太少了
pt 的很多资源 又 ...

pt一直听说很多年,一直没玩过
看来要向pt进发了

网友:
pt 是网站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