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T3头显加装散热器

楼主(2020-03-16):
本人有一个日版T3有线头显,比较少用,使用中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无意中在HMZ吧看到前人的拆修贴,表示该头显处理芯片发热很大,长时间使用容易虚焊。就手摸了一下头显,没有感觉出来。但是职业病让我耿耿于怀,决定拆开研究研究(具体拆机方法本论坛已经有前人发过了,不再次重复),果然发现一片CXD90024GG的芯片烫手,只不过因为里面空间大,热量没有传到外壳上,所以平时感觉不到。(图是借的):

用一个南桥散热器锯出三分之一,在芯片上涂好散热硅脂,粘上去调整好位置,下部要留出一定的空间给前面板卡扣。确认位置合适后用AB胶固定。散热器其实可以再长一点,但是宽度不能太大,如下图的留三排散热齿即可:
(注:散热器不和芯片接触的地方贴上胶纸,防止与板上的零件接触造成短路)

顺便把两个显示屏的排线粘一下,免得以后在调节过程中移位或造成接口拉松(拆开时左边的排线跑到卡口外边了)。

搞好后开机测试数分钟,散热器温度在40度左右;装回外壳看了一个多小时3D电影,外壳仅感觉温热。
该头显可以被英伟达的显卡识别为3D显示,并可开启3D功能玩游戏。除显卡必须支持3D外,还有两个前提条件:
一、必须用充电线连接电脑USB,并被电脑识别到新硬件;
二、必须将本显示设为主显示器。

本人曾拆开电池盒换过电芯,由于电池带保护,当时是先将一块电池用夹子并在旧电芯镍片上,再将旧电芯拆掉换新电芯的。
当时留意了一下,这个机器比起无线版,除了缺少无线模块外,还少个插头及模块的电源电路,但HDMI线路接口还是有的(如下图红框所示,MAX4886就是HDMI切换功能IC)。因为少了无线模块和散热器,里面空间非常大。于是本人灵机一动:虽然不能无线,但找个小块的、带HDMI的、有USB或SD卡接口的视频播放板内置到里面岂不美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后续发展。

最后,有会刷机或者有相关资源的朋友请留言,日文看不懂,想刷成中文或英文的。

网友A(2021-08-26):
不错哦。问一下你机子有刷了吗?有的话介绍一下经验呀

网友:
我最近我也买了一台来看3D电影,效果真是不错。另外我把一台的CXD90024GG给吹裂了

楼主(2022-02-21):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问一下你机子有刷了吗?有的话介绍一下经验呀

没有,而且机器有一次几个月没用,拿出来还是出现了闪黄灯故障,感觉应该是供电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B:
这个是1080p还是4k,多年以前玩过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080p还是4k,多年以前玩过T1

一样的,1280X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