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充电器求教

楼主(2020-03-16):
买来的充电器,用很久了,现在发现充电时候经常重启动。
到底是什么坏了。

硕果新一代,带刷新功能,能放电后再充电。

哪位兄弟能帮忙看看。
坏在哪里呢。

网友A:
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带负载怎样。
检查、代换300V滤波电容、电源芯片供电滤波电容、输出滤波电容,还有输出整流二极管也代换试试。

网友B:
楼主是在炫富呢吧。

网友C:
充电器 自动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带负载怎样。
检查、代换300V滤波电容、电源芯片供电滤波电容、输出滤波电容, ...

谢谢,我仔细看看,重点排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 自动性能怎么样?

这个原来很好用。可以自动把镍氢电池放电,然后再充电。也可以直接充电,每一个单元都有独立的充放电显示。能显示充了多少毫安时,充电电流,电池内阻,放电共多少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炫富呢吧。

这个不算贵,90元不到。
我手头有尼吉康 450V4.7UF,代换这个10uf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带负载怎样。
检查、代换300V滤波电容、电源芯片供电滤波电容、输出滤波电容, ...

换了400v电容,换了10v电容,换了二极管,然后还是不断重启动。

网友:
不停重启极有可能供电电压低,查一下单片机5V供电

网友A:
IC3的输入、输出端电压分别是多少V?
重启动的时候有何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3的输入、输出端电压分别是多少V?
重启动的时候有何变化?

IC3输入12.99V输出5.03V,当有充电时候,输入在12和13V之间跳动。
要么换一个7805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3输入12.99V输出5.03V,当有充电时候,输入在12和13V之间跳动。
要么换一个7805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坏了 ...

如果出现故障时5V电压正常,7805就没有问题,可能是单片机部分的原因。

网友:
我也有一个,貌似现在已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出现故障时5V电压正常,7805就没有问题,可能是单片机部分的原因。

是CP9电容有问题。
原来是50V22UF,对12V滤波,我把它换成25V470UF现在好了,不再有重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CP9电容有问题。
原来是50V22UF,对12V滤波,我把它换成25V470UF现在好了,不再有重启的情况。 ...

换了电容后,使用很好。

可以看内阻,充电电流,已充容量,实时电压。还能刷新,就是放电然后充电。还能纯放电。

这个机子,充电总共2.2A,那颗DP6发热非常厉害,上面的锡都变色了。用2颗5408二极管并联还是发热的厉害,手不能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电容后,使用很好。

哪里有DP6的二极管?你再仔细看看?如果是电源输出那里的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5408代换,5408是普通整理二极管,怕发热建议在笔记本电源上拆个TO220封装的3脚肖特基整流管,看上去空位应该够放得下TO220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DP6的二极管?你再仔细看看?如果是电源输出那里的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5408代换,5408是普通整理 ...

是在变压器边上的这个,不是二极管吗?那我换回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变压器边上的这个,不是二极管吗?那我换回来吧。

是二极管,但是和你换的二极管不是一类,5408适合用于传统工频变压器的整流,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

网友:
一般突然坏,多半都是某个电容虚焊了。/
排查一下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