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廉价显示器,3个台式机电源。多个低档显卡

楼主(2020-03-16):
迷彩,22寸,AOC。左下角有小黑斑,有点影响使用。整体效果良好。分辨率:1680*1020.价格:50元。送电源线,信号线。运费:20元

不能讲价。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闲鱼或者淘宝交易。

--------------------------------------------------------------------------
显卡,有GT240(512M):20元。     GSO 9800, 20元     还有GT210,20元。FX9800:15元。  还有风扇叶子断了两片的,10元一个。有6,7张显卡。
美的电磁炉,70元。

------------------------------------------------------------------------------------
各种线材。1-2元一根。包括硬盘线,网线。此外还有电源线3元一根。DVI,VGA线4元一根。

下面的照片是台式机主机。AMD X250/4G/250G/DVD。 相当好用!速度快!带光驱,带独立显卡。主板还集成显卡。150元。本机不包括键盘和显示器。运费30元。

网友A:
说一下22的型号,具体黑斑在哪,你的图很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22的型号,具体黑斑在哪,你的图很不清楚

左下角的黑斑,很明显呀。图都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22的型号,具体黑斑在哪,你的图很不清楚

这么大看不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看不见?

看到了,一开始没注意下面挺黑的

楼主:
台式机名牌电源,20-25元一个。都好用无故障。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ASUS双核主板,带AMD x 250 CPU。本主板使用二代内存,本主板已经插了一根两g的二代内存。带风扇带挡板。本主板集成显卡,不另外附显卡。50元(包括内存)。运费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一开始没注意下面挺黑的

關鍵是樓主選擇背光拍照,模模糊糊的還以為什麽擋著呢
不厚道啊

楼主:
GT 610 显卡,1G显存。性能良好,无任何故障,静音设计,无风扇。50元。运费6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一个台式机1T机械硬盘,无任何问题。80元。

多个显卡,15-20元一个。都是好的。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美的电磁炉70元。有点小问题的漫步者音箱20元一套,低音炮音箱有点小问题音量不足,两个挂画高音喇叭正常。
台式机硬盘1T的,80元一个。台式机硬盘,500G,50元一个,都是好的,无任何问题。机械串口硬盘。
几个低档显卡,15-20元一个。

管理

楼主:
百度影像,1g运存8g内存,2核1.5ghz对付看电视用的。带HDMI。无遥控器。20元一套,带电源。相机自拍杆,10元。手机不能用,下 ...

体重秤本来一切都正常的,下面的橡胶块掉了一个,所以现在不准了,自己想办法修复吧,10块钱研究价。
相机自拍杆10元。
百度影像20元。
Usb口鼠标5元。
三接口的显卡15元。
串口DVD光驱,好用无故障,三星牌。20元。送连接线

楼主:
DLINK 624+,54M,单天线,非常稳定。带电源,5V2A。
15元。

楼主:
dlink 624+无线路由器,虽然型号很老了,但非常稳定,名牌!带5V2A电源,一共15元。54M,单天线。
几个充电宝,20-30元一个。
3G无线上网卡,可以插手机卡,3G速度也够了。USB口。15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电信网关,我把它当成无线路由器使用(只用交换机功能),它本身有仿真PPPOE功能,不过我没试验成功,就当成无线交换机用。15元。可以把有线信号转成无线信号。
带电源。
质量很好。

网友:
这路由器古老产品,54M无线路由

楼主:
中兴C2016手机,3+32G,成色6,7成新,电池还能用一天。无故障。200元包快。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显卡能稍微好一点就好了,lol就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