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检流电阻

楼主(2020-03-16):
数字万用表电流档检流电阻一般是多大功率啊,最近没注意测完电流想测电压,用600mA档测了锂电池,检流电阻1欧,实际电流应该大概3a左右。

保险丝大概0.几秒之内烧了,不知道我的表现在这个档位是不是残废了。。问问大家

网友:
200ma档大致1欧姆检流电阻

网友:
不会用 把你顶吧

网友A:
一般不会有问题的,1欧有保护电路,我指的是正规的表,山寨不在此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问题的,1欧有保护电路,我指的是正规的表,山寨不在此列

除了保险丝是不是还有保护检流电阻的电路?
虽然只烧了0.几秒时间,几a的电流会不会造成检流电阻损坏或者阻值偏离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保险丝是不是还有保护检流电阻的电路?
虽然只烧了0.几秒时间,几a的电流会不会造成检流电阻损坏或者 ...

是的应该有,但我不知道你的表有没有。
第二个问题,对于规范设计的采样电路影响微乎其微,如果你有担心可以通过和更高精度的表串联的方式校验。